关于APM的GPS安装问题

楼主(2015-07-07):
炸鸡后,GPS的支撑杆断了,没有及时补充到位,干脆就将GPS直接装到APM板子上面了,这样安装可以吗?为什么都要一个撑杆将GPS加高呢?难道是有干扰?那么干扰的规则又是怎样的呢?
如图这样子

网友A:
GPS上有一个电子罗盘原件 这个极易受到干扰 特别是电机转动起来之后的电流形成的磁场

以前这个原件是做在飞控板上的 只要一飞起来开GPS模式 飞机就会开始刷马桶 就是罗盘受到干扰 将他和GPS放一起并抬高 就是为了让这个原件原理电路 不受磁干扰 这个很有必要 你这种安装方法不可取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上有一个电子罗盘原件 这个极易受到干扰 特别是电机转动起来之后的电流形成的磁场

以前这个原件 ...

越想越不对劲,原来是这么回事!谢谢!

网友B:
是的,亲测飞控跟电机装在一个平面上,不用外置罗盘软件会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亲测飞控跟电机装在一个平面上,不用外置罗盘软件会报错。

什么意思?我的F450机架,APM装在机架顶端,从侧面看上去跟电机就是一个平面上啊,电机跟飞控还有影响?那你们的飞控怎么安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上有一个电子罗盘原件 这个极易受到干扰 特别是电机转动起来之后的电流形成的磁场

以前这个原件 ...

对了,我看大疆和其他的商业无人机,都没有GPS外露的啊,他们的GPS又是跟飞控怎么布局呢?

网友:
并非每一个机架的GPS都需要用支杆撑高,,

特别是APM\PIX,,,学习一下WIKI上这个步骤,http://copter.ardupilot.cn/wiki/ac_compasssetupupadvanced/#i-4

可以看出具体GPS里面的磁罗盘受干扰的情况如果在合理值以内,你这样就没问题,如果超出合理值,就撑高吧!

我的飞机就直接把GPS贴在上板上测试值低于20%,,所以就没有理会撑不撑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了,我看大疆和其他的商业无人机,都没有GPS外露的啊,他们的GPS又是跟飞控怎么布局呢?

他们贴在机架中心的壳子反面 并且用屏蔽贴纸把GPS和下面的电路板隔开了

另外 精灵的罗盘在脚上 也是远离中心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们贴在机架中心的壳子反面 并且用屏蔽贴纸把GPS和下面的电路板隔开了

另外 精灵的罗盘在脚上 也是远 ...

個人是gps(羅盤)移到離飛控遠一些10cm左右..原架高改為一半約4cm高..飛行插星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