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怎么防止炸天线

楼主(2015-07-07):
天线已炸坏两根啊

网友A:
在所难免

网友B:
2.4G也会坏?

网友C:
用原装的

网友D:
是图传天线吧,要是的话先用延长线把天线与电路板分离安装,固定方式为柔性的,天线位置考虑一下,如果太突出也容易炸到,最后就是用胶带等稍做加强,尤其是天线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图传天线吧,要是的话先用延长线把天线与电路板分离安装,固定方式为柔性的,天线位置考虑一下,如果太突 ...

不错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原装的

都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所难免

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G也会坏?

我没说清楚,是图传的

网友E:
只听说过炸天,没听说过炸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听说过炸天,没听说过炸天线。

两根都炸了

网友:
改装下吧,软连接不容易坏

网友:
哈哈,你这还不太严重呢,我的肥鲨600mw连底坐都炸掉了,我就用导线焊上了分离安装,现在啥事儿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