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超越808,想问问模友们,你们用过这款摄像机吗,

楼主(2015-07-07):
某宝看到的,自称超过808,评价也有这样说的,不过没看到论坛有人用,这个价格还比808便宜,不知道怎么样啊

楼主:
349好像是这个价

网友:
可以玩吗?

网友:
没听过的牌子 希望有知道的科普一下

网友A:
我搞了一个,没用过808,不知道808的硬件配置。这个是96650方案,就是和山狗一样的硬件配置,优点是外形适合 装在穿越机上,带av输出,循环时间可以设置3分钟5分钟10分钟20分钟,最长好像是60分钟。缺点是每次设置都得连电脑,通过软件才能设置。话说现在96650的行车记录仪也就200出头,还带小液晶屏幕,参数随时都可以方便更改,买这个图的就是个外形适合装穿越机上。
买回来就给穿上热缩套,保护一下

上几个视频吧,优酷压缩的厉害,实际效果比优酷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搞了一个,没用过808,不知道808的硬件配置。这个是96650方案,就是和山狗一样的硬件配置,优点是外形适 ...

808不用练电脑吗

网友B:
这款摄像机其实和808效果差不多,只是价格有点优势,感觉比808耐摔,以前的808炸几次就开不了机,所以买个来试试,视频编辑合成了上传到优酷清晰度稍差,原视频还是很清晰的。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I3MjQ4NjEwNA==.html

网友:
没用过,不清楚,我之前用的是行车记录仪改的,带屏幕,不用连电脑,200多块,得改装一下才能装机上,后来被我炸坏了,现在换成runcam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摄像机其实和808效果差不多,只是价格有点优势,感觉比808耐摔,以前的808炸几次就开不了机,所以买个 ...

好技术

网友B:
给你看看更牛,更刺激的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I2ODQzNTY5Mg==.html

网友:
正打算用RUNCAM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你看看更牛,更刺激的

网友:
总的来说,这货就是808~ 不过是山寨的而已,成像品质还是跟808有一定差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搞了一个,没用过808,不知道808的硬件配置。这个是96650方案,就是和山狗一样的硬件配置,优点是外形适 ...

特别喜欢这机架,强度可以,就是设备布局有点纠结

网友:
之前有人发贴开始用了,通过视频目测效果不错。也是96650的主芯片。

网友:
没用过啊,帮顶

网友C:
还是808好一点,这个也是山寨品

网友:
留个记号,看看评价

网友:
没用过,貌似不错,还在纠结山狗呢

网友:
体积比808大,鉴定完毕

网友:
808路过。选择他最主要还是体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搞了一个,没用过808,不知道808的硬件配置。这个是96650方案,就是和山狗一样的硬件配置,优点是外形适 ...

之前用过一个96650的山狗,有个问题,不知道是不是96650都这样:720p的视频锯齿感很严重,应该是用最简单的nearest缩放算法缩小到720p的,非常不堪入目。为什么在乎720的视频呢?因为用96650想要上60fps就只能720p……1080p虽好,但30fps顿挫感很严重,还是60fps顺滑养眼啊!

请问一下能不能给个720p-60fps的片子看看,正在考虑要不要买这款呢,谢谢!百度盘可以传原片,优酷压一遍就残了

网友:
看到模友买了一个,我果断买了Hd19

网友D:
已经退货了  其实真的不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经退货了  其实真的不咋地~

怎么退货了不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808好一点,这个也是山寨品

比较过吗?
真的比808效果好,,都是小厂出品,不存在什么山寨不山寨的。
效果比808好,价格比808便宜,想不出为什么还选808了

网友:
我在用,效果挺好。电池比808稍大一点。外壳内部镀膜,电磁干扰比808小。808的颜色偏暖,runcam的颜色个人觉的更正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退货了不好吗

画质感觉不如808    图像有点画   可能买到假货了~
medal   in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