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种昆虫190机机公园悠闲飞(附参数)

楼主(2015-07-07):
808摔了几次坏掉了,最近看到淘宝有款RUNCAM,效果和808一样,视频编辑合成后上传到优酷清晰度就差了,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I3MjQ4NjEwNA==.html

哈哈!此机我已调到最佳状态,注意:刷CC3D的时候,机架参数选QAV250的,然后油门曲线调成这样 飞的时候再也不会忽高忽低了,转弯也不掉高度很顺滑,有飞固定翼的感觉。
另外用4045桨动力沉冗,桨尖用指甲刀剪掉5毫米,飞起来很跟手,动力比没剪要平稳些,不会忽上忽下

网友:
飞的好,膜拜了

网友A:
请问楼主是手动还是半自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是手动还是半自动

用的2档飞的

网友:
第一次绕回去的时候  撞地了

网友:
什么配置

网友:
飞的不错,膜拜

楼主:
变种昆虫190机架,RCTIMER 1306KV3100,乐天10A,MINICC3D,4045桨,3S30C1000毫安,AOMWAY MINI200mw,MINI SONY700线留空7.30分

网友B:
老板飞的不错嘛!越来越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板飞的不错嘛!越来越小了

哈哈,小的方便,我一般出去飞带上3架,背包一揣,就去爽飞!

网友C:
帮顶,我的190还没正式fpv,电机刚返厂回来,争取明晚装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帮顶,我的190还没正式fpv,电机刚返厂回来,争取明晚装完!

我已调到最佳状态,你看我补充编辑的帖子

网友D:
这个一套下来多少。在哪个店里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一套下来多少。在哪个店里买

搜变种昆虫190

网友:
离人远一点合适,安全第一

网友E:
机架设计不错~能不能做个250左右大号的~我喜欢上4S啊 哈哈~

网友F:
楼主你这种油门曲线,是不是适合250机子呢。我飞250也是会忽高忽低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机架设计不错~能不能做个250左右大号的~我喜欢上4S啊 哈哈~

这种小鸡用3S电池飞起来能有250用4S的感觉你信不信?

网友C:
请教楼主,D10接cc3d不能设置3段开关是什么情况?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D10接cc3d不能设置3段开关是什么情况?

三段开关是 六通道。。你肯定是接到5通道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三段开关是 六通道。。你肯定是接到5通道去了

请问兄弟,都试过了呀,还是不行?哪种颜色的线是接6通道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兄弟,都试过了呀,还是不行?哪种颜色的线是接6通道呀?

原厂固件还是开源固件?
开源的话需要在遥控器设置开通5或者6通道的。

网友H:
对190关注.很喜欢的一个机子,先认真学习,能有个一知半解了,再入吧。请楼主加我为好友,好向你学习。我年纪大一点,笨一些, 望接纳。

网友I:
哈哈 190昆虫 抗风性能足够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D10接cc3d不能设置3段开关是什么情况?

我D10刷了固件,要在控上设置,我定义的5通道为三段开关FMOD,
进入后编辑,每段增加FMOD 0,FMOD 1,FMOD 2,每段再进入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对190关注.很喜欢的一个机子,先认真学习,能有个一知半解了,再入吧。请楼主加我为好友,好向你学习。我年 ...

承蒙您对190的厚爱,已加好友,一起交流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这种油门曲线,是不是适合250机子呢。我飞250也是会忽高忽低

只有自己亲自测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哈哈 190昆虫 抗风性能足够啦

你装的很简洁,不错!我电池背在背上的驼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D10刷了固件,要在控上设置,我定义的5通道为三段开关FMOD,
进入后编辑,每段增加FMOD 0,FMOD 1,FM ...

好的,明天试试,有问题再讨论吧。兄弟,留你个QQ有事还得请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的,明天试试,有问题再讨论吧。兄弟,留你个QQ有事还得请教你。

网友:
昨天我的昆虫炸了,飞了好久没出事了,昨天半空失控,摔断前臂,分析原因是飞机上飞控的插头松动引起的,平时哪能检查的那么仔细啊,看来这些看不到的隐患才最可怕,不知道啥时候就出问题了。

网友:
我晕 难道需要焊接才稳固?那先上点热熔胶去吧

网友(2015-08-30):
如果国内有FPV无人机比赛,你会参加不?

网友:
飞的真好,练了多长时间?摔了几个设备?我这老头这辈子还有戏吗?真想龙一套玩玩!

网友:
这高度控制得真牛,跟有气压计定高的飞控有一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