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块4s电池改造成2块6s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5-07-07):
先感谢大家看帖子!   我有3块格式4s5300电池   现在升级动力了  需要用6s电池  不知道能用这三块电池的电芯合吗? 需要买什么?是否值得一合?

网友A:
只要是同一个品牌、充放电C数一致,各片电芯内阻值接近的就可以。但没有做过的,一定要小心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同一个品牌、充放电C数一致,各片电芯内阻值接近的就可以。但没有做过的,一定要小心操作。

谢谢指导   的确有点心虚  但是电池挺新 还是格式的  卖了可惜啊 !还得继续研究!

网友B:
可以,最好能有测试设备测试电压,内阻,容量,这样才能匹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最好能有测试设备测试电压,内阻,容量,这样才能匹配好。

好的 谢谢

网友:
拆开、然后重新焊接就可以了、不是很难
对于我来说、以前帮别人把一个6S 分成两个3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