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O1跑的时候不稳

楼主(2015-07-07):
MONO1跑的时候不怎么稳,有点浪就容易跳和翻。仔细想想,好像稳不了,

配置:   2860电机   80A电调,3S 5200。

理由: 为了保证自翻,电调和电池都在防翻仓那一边,起滑后,船体一部分腾空,电池这边重,另一边轻,即根本不能平衡,也就稳不了。
请问大家都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知道的请不吝赐教。

网友A:
装得好,调得好一样稳。电池放左边正好底消桨的反扭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得好,调得好一样稳。电池放左边正好底消桨的反扭力。

问题是高速时候跳啊

网友:
船是要调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高速时候跳啊

跳好像是出轴角度吧?拿东西压船头看看

网友:
我的大风洞都是偏向电池那边,我就自己微调遥控。高速时都是跳的,好像蜻蜓点水那样,不知道算不算有问题

网友:
对于竞赛项目的mono1,目的是在规则范围内赢得比赛,快和稳都是相对的,也是符合赛手需要的,至于方法,各人习惯不一样,殊途同归

网友B(2015-11-08):
我看到你了我,莫非你是苏州的?
哥们,船桨的入水角度很重要哦

网友:
电池太重了。不想用280克比赛电池,又在确保副水仓满足自翻的情况下,电池尽量后装可以克服跑起来左倾的问题,同时出轴的角度往下一点,相互配合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你了我,莫非你是苏州的?
哥们,船桨的入水角度很重要哦

苏州园区的  东沙湖附近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全油后整个船左右晃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苏州园区的  东沙湖附近

我中海的,有空一起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