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UI X7 Formula 全包的爽飞

楼主(2015-07-07):
拿到台湾 GAUI 厂 Anny Chen 的赞助已经有段时间, 组装完毕飞行了 50 起落左右。
感觉 X7 Formula 是不错的,手感更倾向于细腻了,不过那种侵略性仍然还在。
HALO blades 的桨效也不错, 做倒飞熄火降落还是得心应手的。
机机的空中辨识度就不用说了,超强,大神级防串线,呵呵。
后续会拍更多的飞行照和视频。

飞机配置:

飞机:  GAUI X7 Formula 全包
电机: Scorpion 4525 520kv Ultimate
电调:  CC (凤凰) Edge 160hv
舵机: OMG H4  ST-BF20S(斜盘)ST-BF07Q(尾舵)
三轴:  Micro Beast Plus HD
大桨: HALO blades
电池: OptiPower Ultra 50c 5000mah
设备: Graupner MZ-24

网友A:
楼主用右手油门飞直机吗?听说右手油门飞直机吃亏啊,特别是自旋翻时不好用,请问楼主是右手油门和副翼,左手升降和方向吗?

网友B:
为什么把 电调装后面呢  难道是前面装了后头罩装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把 电调装后面呢  难道是前面装了后头罩装不上?

放前面当然可以,也能正常上头罩。
只是我个人喜欢把电调侧挂在侧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右手油门飞直机吗?听说右手油门飞直机吃亏啊,特别是自旋翻时不好用,请问楼主是右手油门和副翼 ...

嗯,我属于比较吃亏那种,哈哈。

网友B:
我的机器到了、那三个主轴座、所以螺丝一上紧、插拔主轴就有阻力、有什么诀窍吗、或者说达到什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机器到了、那三个主轴座、所以螺丝一上紧、插拔主轴就有阻力、有什么诀窍吗、或者说达到什么要求

必须在此用心锁紧主轴承座的螺丝,以确保主轴可以顺利放入,标准是:将主轴放入1、2轴承座,松手,主轴会自行顺利掉入第三轴承座,才合格。
在调整时,将全部3个主轴承座的锁紧螺丝松开,并且将在侧板上、主轴承座附近位置的其他锁紧螺丝也适当松开(这些螺丝的锁紧程度也会影响主轴承座的垂直一致性)。
先适当带紧3个主轴承座的锁紧螺丝,边带紧边试验主轴能否顺利放入,螺丝先都不要上胶。
待确认主轴可以顺利放入且螺丝都锁紧后,再一个一个卸下螺丝,上胶,再拧回锁紧。
最后再把主轴承座附近位置的, 侧板上其他位置的螺丝锁紧。
耐心尝试,此过程很关键,必须完成,否则机体会有不良震动。 (任何机型都是如此)

网友:
引用 楼主:
必须在此用心锁紧主轴承座的螺丝,以确保主轴可以顺利放入,标准是:将主轴放入1、2轴承座,松手,主轴会 ...

感谢你的耐心回答、看了你的回复后我耐心的调可还是不顺滑、主轴卡的老紧了、最后发现问题出在一个碳片上(如图)。卸下后、也不能随便的乱紧、还是会卡的、然后按照你说的方法耐心调、目前相当的顺滑、毫无阻力感、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放前面当然可以,也能正常上头罩。
只是我个人喜欢把电调侧挂在侧板。

我也全包黄。但凤凰放前面卡头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全包黄。但凤凰放前面卡头罩。

那就挂侧板,散热还好还方便,还可以先带头罩再插动力电...
我一直挂电调于侧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