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30+Pixhawk飞不起来

楼主(2015-07-07):
先说我的配置,F330,xxd2212,xxd 30A,8045桨,Pixhawk 2.3.1,达普3S 8000。
开始由于新手,飞控各种问题慢慢都解决了,现在飞控所有问题都好了,但是飞机就是飞不起来,能解锁,解锁之后推油老是侧翻,因此断了无数桨,在网上查资料,问别人,让我慢慢推油,注意修正方向,都不行,本人虽然玩Pixhawk是新手,但是有一定多旋翼飞行经验,不至于一点都不会,之前都是飞轴距1000mm以上的,所以个人猜测可能有一下几方面原因。
1.飞控问题
2.固件问题,因为之前在论坛里看到别的魔友反映过类似问题。
3.机器太小,太过灵敏,超过飞控调节范围,这个原因只是猜测,但是之前玩过朋友装的330,用的mwc就挺稳定的,所以基本排除这个原因。
4.最后一个,也是我觉得可能性最大的,就是机臂太软,强度不够,导致震动问题。
求大神解答,自己折腾了好久了,在论坛注册的新号还不让发帖,天天水经验才终于可以发帖了,求大神帮帮忙,都准备换机架了,要是330可以飞,就不换了。

网友A:
纸上谈兵!上个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纸上谈兵!上个视频。

现在在外面,回去上视频。

网友:
电机电调转速不一致?电调行程做一下试试咯

网友B:
自稳加油秒翻(不是空中,而是没离地就翻)只有这些可能:
1. 电机顺序接错了(1234)
2. 某电机转向不对。
3. 某桨反了。

自稳离地会很快侧跑:
1. 某电机行程差太多。
2. 加速计没校正对
3. 出厂飞控品质差,加速计焊偏。
当然俯仰及横滚接错也会。

自稳离地,飞飞不稳,突然翻:
1. PID差太多了。
2. 桨太大电机转速不够。
3. 机架太差
以上电线虚焊不在此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稳加油秒翻(不是空中,而是没离地就翻)只有这些可能:
1. 电机顺序接错了(1234)
2. 某电机转向 ...

详细,学习了!!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