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用开源云台可以控制俯仰么?

楼主(2015-07-07):
如题,之前听一个朋友说精灵2的俯仰控制只能用于大疆自己的云台,如果用开源的那种云台从主控的f2接到俯仰控制上就不行,朋友说那个通道默认的是云台自稳输出的,并且关闭不了,回合开源云台的俯仰控制叠加,导致无法控制俯仰。有没有实践过得朋友帮忙解答一下。感谢。

网友A:
俯仰可以用于其他的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俯仰可以用于其他的云台

我就是这点不太清楚,从精灵2的f2口接到其他云台的俯仰上不知道能不能控制,因为有人说这个功能被关闭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这点不太清楚,从精灵2的f2口接到其他云台的俯仰上不知道能不能控制,因为有人说这个功能被关闭了
...

实际上是可以的 因为精灵2 V 都是舵机云台 通过舵机增稳和俯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是可以的 因为精灵2 V 都是舵机云台 通过舵机增稳和俯仰。

舵机和无刷云台可是两码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舵机和无刷云台可是两码事啊

......控制部分都是输出pwm,难道说控制舵机不是插接收机 无刷电机的电调不是插接收机么?
你的意思是精灵主控输出的信号是不是其他舵机等设备不识别,都是pwn哈,好多三方精灵云台。挂山狗啊,挂鹰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部分都是输出pwm,难道说控制舵机不是插接收机 无刷电机的电调不是插接收机么?
你的意思是精 ...

我不是要增稳啊,无刷云台自己有独立的控制系统来增稳的。我要的是从精灵主控上输出一个控制信号,用来控制云台的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