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野视频已发》橡胶块掉了好多,挂胶履带不用502真是悲剧

楼主(2015-07-07):
下午在野外跑了一会,履带胶块掉了好多,悔不该当初懒省事,用502一块一块粘上去估计就不会掉了,买坦克时灿总送的几十块挂胶,快用完了……
晚会上传越野视频

唉不会传视频,发个连接吧,
?firsttime=2&x
?firsttime=52&x

网友A:
用502你更会后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502你更会后悔

我记得以前看有人用502粘过,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记得以前看有人用502粘过,不知道效果如何……

可以用氯丁胶,最好用UHU胶。就是用胶的溶剂挥发之后胶是柔性的才能用来粘接橡筋件。

网友B:
挂胶履带还是在水泥路开好些!越野换全钢的吧

网友C:
502也不管用,乐泰410黑色快干胶也不管用。胶皮太软,变形量太大,只能换硬点的橡胶块,我用的是买履带送的传送带,有纤维织物那种,外侧是黑色胶皮,用ab胶粘上才行。很麻烦
至于别的胶,没试过,没法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挂胶履带还是在水泥路开好些!越野换全钢的吧

不过也是的,一般挂胶是为了不破坏路面,越野用挂胶,真不如全钢的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2也不管用,乐泰410黑色快干胶也不管用。胶皮太软,变形量太大,只能换硬点的橡胶块,我用的是买履带送的 ...

嗯,再越野跑的话,就用塑料履带算了,跑断了也不心疼

网友:
乐泰411.我用了,基本上没掉过。

网友:
换硅橡胶金属专用粘合剂

网友:
没有粘就野跑,掉这几个算少的

网友D:
什么录的,怎们是立体声?第二个视频右边耳麦没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录的,怎们是立体声?第二个视频右边耳麦没声音

额,手机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