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电直组装接线

楼主(2015-07-07):
   大家好我是新手啊,组装电直接线求指教

清单:x3空机,kst215*3  kst515*1  好盈铂金50a  花牌2520  kbar-mini(蓝色) JR控(接收是JR的RD721还接了个卫星) 还有个JR的开关看说明书是接接收机的另一端接电

现在是不会组装了,4个舵机怎么接线?是不是接陀螺仪上?然后陀螺仪怎么和接收机接线?接收那个卫星默认接在接收机上还是拔下来接陀螺仪上???

网友A:
kst515接在Kbar的RUDD接口 Hobbywing 50A接在RXB
接收机接在RXC(我只用过SBUS 不知道JR的单线连接是否如此 可能是将卫星接在Kbar侧面的RX-1接口上?)
剩余三个舵机 左前接在CH2(螺距) 右前接在CH3(副翼) 后面的接在CH1 (升降舵机)

网友:
帮顶。楼下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kst515接在Kbar的RUDD接口 Hobbywing 50A接在RXB
接收机接在RXC(我只用过SBUS 不知道JR的单线连接是否如 ...

非常感谢了!!!还差接收机和陀螺仪的连线没接了,  再请问下电调出来的线是接陀螺仪还是接收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了!!!还差接收机和陀螺仪的连线没接了,  再请问下电调出来的线是接陀螺仪还是接收机?

电调当然接陀螺仪的rx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