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机过程中抖舵,请帮忙分析一下bar日志

楼主(2015-07-07):
旧版本k8,装机调试的时候会抖舵,偶尔发生,从新上电会好,附上日志照片,请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总翻译软件翻译了一下 尾舵机没有实际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接收不是单线连到k8吧?

查接线呗。

网友B:
尾部感應器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不是单线连到k8吧?

不是,是用的两颗卫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部感應器壞了

偶尔会发生,断电上电就好了,是bar里面的传感器坏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偶尔会发生,断电上电就好了,是bar里面的传感器坏了么?

沒錯 是bar傳感器壞了
現在的 kbar 都不耐用
有時候買回來巳出問題

网友:
锁尾执行机构有问题,可能传动轴滑了,可能行程不够,传感器是好的,机械问题

网友:
哈哈,楼上解释的真厉害,Vbar还能知道你转动轴打滑没,真高级。

网友:
新手来学习的,随便那点积分金币!!!!!!

网友C:
最后一条报警:强烈震动。。。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一条报警:强烈震动。。。炸了??

是啊嘿嘿 倒飞圆周看不清姿态炸了 不过还好 正着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