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调参注意事项

楼主(2015-07-07):
注意:
1.多轴自动调参过程在定高模式下完成,飞行器在定高模式下切换自动调参
2.自动调参是完全脱控(油门大概中立)时进行,如果飞行器飞远后打杆飞近,此时自动调参终止。
3.如果想保存自动调参的数据,从自动调参结束,降落,上锁过程应该一直处于自动调参状态。若自动调参失败,不想保存数据,上锁前7通道(8通道)切换到低位,退出自动调参模式即可。
4.自动调参过程中,PID参数不会实时保存(如上),如果想在飞行中验证自动调参后的PID参数,需要把7/8通道改到低档位,再切换到高档位,此时飞行器使用的是调参后的PID参数(但是这个参数没有写入系统的,可以理解为一个临时参数,只有7/8通道高档位时才能使用,想要永久保存,如3
5减震棉太软,轴臂松动,会影响自动调参效果。
以上为自动调参过程中的注意细节
具体官方调参步骤见ArduCopter官网
http://copter.ardupilot.cn/wiki/autotune/

网友A:
2.自动调参是完全脱控(油门大概中立)时进行,如果飞行器飞远后打杆飞近,此时自动调参终止。

难道飞远也不能拉回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2.自动调参是完全脱控(油门大概中立)时进行,如果飞行器飞远后打杆飞近,此时自动调参终止。

用的,当然用,我的意思是拉回来的过程自动调参是停止的,拉近之后松杆,在开始自动调参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当然用,我的意思是拉回来的过程自动调参是停止的,拉近之后松杆,在开始自动调参

在拉回来的过程中,自动调参是暂停的吧?拉近之后松杆,自动调参在继续进行?是这个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拉回来的过程中,自动调参是暂停的吧?拉近之后松杆,自动调参在继续进行?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

网友B:
调参中途手动控制,自动调参暂停,送杆后从暂停时的动作继续调,无须重做前面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参中途手动控制,自动调参暂停,送杆后从暂停时的动作继续调,无须重做前面步骤

对的,是这样

网友(2015-09-03):
我在自动调参时,飞机左右跳舞,跳一会儿后就停了,没有前后跳,不知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2015-10-25):
楼上说的就是自动调参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