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强穿越模拟器freerider教程

楼主(2015-07-07):
凤凰模拟器,以及最垃圾的4合一都能用。把USB加密狗的模式,切换到g3.5/4档位,或者areofly档位。(这时能在控制面板的usb游戏控制器里面看到设备)就已经能被游戏识别了!

游戏设置:选择USB控制。点击油门零位切换中点零为底部零,点击遥控器校准,按照提示操作完成。现在开始享受游戏吧!   (灵敏度可以在seting里面调解)

稍后有更详细的图文教程。

网友:
用G4狗14MZ控不知怎么设,坐等freerider教程

网友A:
第一天玩各种炸和失控,第二天沙地草皮26秒

网友:
停车场67秒,希望明天能压缩到30秒。我是凤凰8合1加x9d,不开控制台直接游戏里找准。控切换到slave模式。

网友:
油门怎么切换呢 英文着力阿

网友:
看不懂英文。

网友:
我的加密狗连电脑有两个摇杆方向和6、7通道有反应,摇杆有两个通道没反应,哪位解决过,(加密狗还能设置模式?)后来在天九里面设置了6、7通道和那两个摇杆混控才得以爽飞。

网友B:
天9加加密狗接上去有反应,能映射通道,但是进入画面根本无法控制飞机,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9加加密狗接上去有反应,能映射通道,但是进入画面根本无法控制飞机,是怎么回事?

按照校准提示拨动摇杆,以遥控器实际方向为准,  只要能校准油门(throttle)副翼(roll)升降(pitch)方向(yaw)4个基本通道,就一定能愉快玩耍了

网友B:
已经是按照提示拨动了,进入场景就无法控制了

网友C(2015-08-14):
引用 网友B:
已经是按照提示拨动了,进入场景就无法控制了

拨动没用,要用鼠标点击相应的小圈

网友:
mac版的如何设置和链接遥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拨动没用,要用鼠标点击相应的小圈

解决了,是输出设置的问题

网友:
试了一下,果然很难。一直想入穿越这坑,现在看来没入算是对的,技术含量略高啊

网友:
好难啊  纠结的是50%油门才启动 楼主 这个怎么破

网友(2015-09-13):
我的油门百分之50才起飞 怎么调

网友:
我的天6还是只能看到3个通道,4合一的模拟器,楼主帮我!!!!

网友(2015-10-14):
好像win 10的不能用

网友:
我的电脑插上加密狗和控,游戏里遥控设置完全没反应,但是加密狗的本身的模拟器又能玩。在另一台电脑又能正常玩,这是怎么回事啊,急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