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震动较小的电机

楼主(2015-07-07):
450的轴距 1045的桨叶 有什么电机推荐?  震动小的
用手机震动仪测了一下
朗宇V2212  震动值为3
群汐2812 震动值为3
DJI E300 震动值为2
贴纸 扎带调了一圈都不行

是不是在2212这个级别上都很难调?  想看看大家的电机如何 顺便求推荐 thx

网友A:
楼主有没有测试一下2216的飓风,不知道这个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测试一下2216的飓风,不知道这个怎么样

没有这个电机 测不了了

网友B:
这个振动值很正常 不算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振动值很正常 不算大

不算大么......
我用pixhack直接贴机子上,定高定不住,450轴距的猛禽碳纤架子,APC原装MR桨叶
加了减震架就可以定高,所以问题肯定在震动上,我现在就想从比较好做的做起,先消除电机的震动,再调整桨叶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B6%AF%C6%BD%BA%E2
看这个链接的LZ的2212可以调到0.3以内,十分羡慕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这个电机 测不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算大么......
我用pixhack直接贴机子上,定高定不住,450轴距的猛禽碳纤架子,APC原装MR桨叶
加了减震架 ...

DJI原装电机都不行的话 建议你换桨

网友:
不至于这么一点点震动,大动干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算大么......
我用pixhack直接贴机子上,定高定不住,450轴距的猛禽碳纤架子,APC原装MR桨叶
加了减震架 ...

很明确的和你说 这个震动真的不算大  不要纠结软件测的震动 你要是喜欢的话 软件可以设置成满油门0震动。所以靠手感觉才是真的  另外 你定高定不住很有可能是参数问题或者浆震动比较大 电机一般来说只要转起来没有异响 基本不会出关于震动的问题

网友:
新出的2312E电机动平衡应该会不错

楼主:
桨叶已经是原装APC的MR桨了 -_- 买了Tmotor的350动力套装  到货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