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出掉450,现在欲装一架H4,就大家参考下我的配置

楼主(2015-07-07):
机架:H4 680
电机:朗宇3508或者4108
电调:铂金30A
浆  :飞越1555折叠

问问几个问题:
怎么能长续航?
朗宇3508与4108的价格一样。该选那个?
电机KV值怎么选?
飞控是选NAZA LITE还是APM?-------要是选NAZA的只有买个二手,APM可以买个新的
先谢谢大家

楼主:
APM什么2.8 ,2..6这些要怎么选择?

网友A:
如果是要上15寸桨的建议用4108然后KV值用比较低的
电池得用6S、飞控就看你喜欢什么买什么

网友B:
疯狂3508 590 12桨8只好盈铂金30a电调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要上15寸桨的建议用4108然后KV值用比较低的
电池得用6S、飞控就看你喜欢什么买什么

4108和3508区别大吗?怎么用3508的人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疯狂3508 590 12桨8只好盈铂金30a电调要吗

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少?

570包邮

网友C:
我h4 680  朗宇4110  400kv  6s10000电池  带上相机云台图传  起飞重量3.8kg  飞16分钟

网友:
我当初3508 380kv apc12寸mr桨,6s5200电池,带云台 19分钟

网友D:
配置有问题:
1. 这个级别至少要上400以下kv电机 配6s 强烈推荐E800电机桨套装 不要他们家电调
2. 1555折叠桨桨面大小不足E800套装的1345快拆桨
3. H4折叠方式C扣精度强度都不行 我的用过一段时间明显觉得松了 这级别 我推荐伞折 上反角和精度都有保证
4. 飞控别整APM了 已经作古的东西 推荐pix lite,APM价格的pix 我已经装上了 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4108和3508区别大吗?怎么用3508的人很多?

如果是我我肯定选择4108、

网友:
引用 网友D:
配置有问题:
1. 这个级别至少要上400以下kv电机 配6s 强烈推荐E800电机桨套装 不要他们家电调
2. 1555折 ...

H4单C扣使用一年路过、刚刚开始螺丝不是贯通的
上下螺丝掉了正常飞、路过

楼主:
低KV配大浆=长续航和稳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我肯定选择4108、

我也会选4108的,刚好是适合600-680轴距之间的~~
关于KV值,怎么说呢~
各有各的优点吧,KV低的效率要高,必须上大浆 续航时间要长点吧~
KV高了 当然续航时间会稍短,浆适当小点 但是对于航拍爱好来说的话 抗风能力稍好点~~
站在我个人观点来说,我比较偏向于KV600~700的值,我会考虑到航拍中 抗风的问题~对于喜欢航拍的来说 续航时间保持在15-20分钟内也算可以了~
以上纯属个人观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也会选4108的~~
关于KV值,怎么说呢~
各有各的优点吧,KV低的效率要高,必须上大浆 续航时间要长点吧 ...

如果是600--700kv的建议用3508就足够、桨是12寸到13寸
用4S 我的H4 680现在的配置是朗宇X3508S 700kv 1238桨
3S 10000电池、空机留空半小时、风力在3-4级的时候可以正常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h4 680  朗宇4110  400kv  6s10000电池  带上相机云台图传  起飞重量3.8kg  飞16分钟

太短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600--700kv的建议用3508就足够、桨是12寸到13寸
用4S 我的H4 680现在的配置是朗宇X3508S 700kv 12 ...

最近也正在想换H680的架子,折叠方便~
我也在用3508KV700的动力,4S10000,25分钟下来3.7V没问题

网友:
出朗宇4110 400kv电机,铂金30a,dji1555碳桨,联系QQ3289925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