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天电调怎么给飞控供电?

楼主(2015-07-07):
好盈乐天的电调无BEC输出,那飞控怎么供电?还要单独给飞控供电吗?

网友:
要电流计

楼主:
那需要接两块电池吗?

网友:
电源模块

楼主:
电源模块是不是既能给电机电调供电也能给飞控供电啊

网友:
电池 直接给电调供电   只是线路中间经过电源模块    电源模块测电压 电流    并且另外输出一路 5V 稳压给飞控供电

网友:
1,装带5V降压的分电板
2,装个5V的UBEC

网友:
电池3S电压给UBEC,UBEC输出5v到飞控,摄像头用第六通道供电,图传直接接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