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混控,算最牛吗?

楼主(2015-07-07):
貌似直升机用的控,没有副翼升降混控 机型为F22

网友A:
好好的控被你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的控被你毁了

算得上重获新生吧,KT板一揭掉就还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算得上重获新生吧,KT板一揭掉就还原了

如果我想打升降的同时打一点副翼咋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想打升降的同时打一点副翼咋办

就算是遥控器的混控也不能同时打吧,只有两片翼升降副翼怎么一起打?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算是遥控器的混控也不能同时打吧,只有两片翼升降副翼怎么一起打?

当然可以啦不信你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算是遥控器的混控也不能同时打吧,只有两片翼升降副翼怎么一起打?

可以的哦

网友B:
我第一台控就是乐迪,有混控功能啊!

网友C:
一个混控器20块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第一台控就是乐迪,有混控功能啊!

你那个是什么型号?我这个好像是用在直升机的,只有油门螺距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混控器20块而已

谢谢提醒,才知道还有这东西

网友D:
楼主不应该做成粘死的,应该做成可旋转的,这样就能设定混控比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不应该做成粘死的,应该做成可旋转的,这样就能设定混控比例了。

很有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