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5 数传,误点加载固件(本地)导致飞机端数传和电脑端数传相互无法连接上

楼主(2015-07-07):
APM2.5    设置数传时,误点了加载固件(本地)导致飞机端数传和电脑端数传相互无法连接上
求助如何才能设置来连接上?现在是数传绿灯慢闪,标示没连接上,正在搜索其他电台中

网友:
找泡泡的视频。

网友A:
看样子你手上是没有条件升级AIR端的固件

如果之前没有改过数传的配对配置,可以先下载好数传从高到底的固件版本,逐个加载到本地端,加载一个,和AIR端试一试

如果上诉方法试过不行,只有几元钱买个FTDI,给地面和空中端下载同一版本固件即可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你手上是没有条件升级AIR端的固件

如果之前没有改过数传的配对配置,可以先下载好数传从高到底的 ...

那估计只有找卖家要正确的固件方便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你手上是没有条件升级AIR端的固件

如果之前没有改过数传的配对配置,可以先下载好数传从高到底的 ...

话说,数传的固件下载地址在哪啊?

网友B:
没事,别乱点更新固件

网友C:
固件版本不一致,未必本地远端无法通讯,应该还是ID或频道不一致问题,如果id参数忘了,只能先重置到默认,远端重置要借用FTDI.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事,别乱点更新固件

还用你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件版本不一致,未必本地远端无法通讯,应该还是ID或频道不一致问题,如果id参数忘了,只能先重置到默认, ...

没有办法看到AIR端的信息?除了用转接板直接接电脑看

网友:
这个就是修改了数传预设值,没记下的烦恼,没USB没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办法看到AIR端的信息?除了用转接板直接接电脑看

只能用Ffdi把远端变成USB模式假装成本地,然后回到默认配对,或直接改成匹配参数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能用Ffdi把远端变成USB模式假装成本地,然后回到默认配对,或直接改成匹配参数哦!

没看懂,但是好像有戏
仔细说说怎么用Ffdi把远端变成USB模式假装成本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看懂,但是好像有戏
仔细说说怎么用Ffdi把远端变成USB模式假装成本地?

ftdi 有吗?vcc\g接好,tx及rx 互换接入,就是本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看懂,但是好像有戏
仔细说说怎么用Ffdi把远端变成USB模式假装成本地?

7楼说得对,固件版本不一致并非不能通联,只是地面端升级了固件,配对参数可能和AIR端不一样了

按13楼说的,买个FTDI,,FTDI的VCC接数传的5V,GND接数传GND,TX接数传RX,RX接数传的TX,,插电脑上升级固件后记下固件版本号(我记得最新好像是V1.9),恢复一个默认值,,再把地面端插上电脑看看固件版本是不是也是V1.9,恢复个默认值

这样试试接回飞机复原看能通联了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ftdi 有吗?vcc\g接好,tx及rx 互换接入,就是本地。

FTDI没有,得现买。
有没有那种能刷数传,又能刷OSD的小板?这样不用多浪费一次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7楼说得对,固件版本不一致并非不能通联,只是地面端升级了固件,配对参数可能和AIR端不一样了

按13楼 ...

看来只能这样了,哎

网友C:
引用 楼主:
FTDI没有,得现买。
有没有那种能刷数传,又能刷OSD的小板?这样不用多浪费一次钱了

FTDI 必备吧,OSD,GPS调参都也是用这个没错。
你如果玩过MWC,应该有FTDI,
没有,买下去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FTDI 必备吧,OSD,GPS调参都也是用这个没错。
你如果玩过MWC,应该有FTDI,
没有,买下去就对了。

所有FTDI板都是一样的,比如接线位?有没有差异?怕买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所有FTDI板都是一样的,比如接线位?有没有差异?怕买错

都一样,5v及3.3v切换都有那种就可以,插针或杜邦孔的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一样,5v及3.3v切换都有那种就可以,插针或杜邦孔的都一样。

是不是这种?上次买APM卖家送了一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这种?上次买APM卖家送了一块

这没见过,应该不是,或你接看看能不能读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这种?上次买APM卖家送了一块

买下去就升上将了,这个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下去就升上将了,这个才是

OK,感谢你的耐心回复

楼主:
谢谢所有对题回复的人

网友A:
22楼图片上那种通杀,,,你找马云吧,,关键字arduino ftdi,,,10元的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楼图片上那种通杀,,,你找马云吧,,关键字arduino ftdi,,,10元的即可!!!

收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