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PXhack,接电,安全开关闪烁状态,电机滴滴滴不停响,按下安全开关,正常解锁

楼主(2015-07-07):
请教,用PXhack,接电,安全开关闪烁状态,电机滴滴滴不停响,按下安全开关,正常解锁,请教这是正常状态吗,电机为啥会响啊

网友A:
安全开关没有解锁 飞控不给电调信号 电机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全开关没有解锁 飞控不给电调信号 电机就响

安全开关没有解锁时,飞控也是有输出的吧,一样会给电调信号,不然就失控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全开关没有解锁时,飞控也是有输出的吧,一样会给电调信号,不然就失控了啊

就是切断了给电调的信号输出来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