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油门与APM连接的选择问题

楼主(2015-07-07):
APM 2.8 飞控

细阅了20多个有关APM的文章和视频,从对APM完全不懂,到了解掌握了7788,但现在有一个初始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所有文章视频都没有说清楚:接收机的油门通道,应该——1、与APM的3号接口连接?  2、与APM的8号接口连接?  3、用一条Y线,与APM的3和8并接?  这3个接法,哪个可以?  哪个不可以?  互相各有什么特点?
我决定APM输出口的接法是:1号口-左舵机,2号口-右舵机,3号口-后舵机,4号口-尾舵机,8号口-电调。其它口空着。
我接收机是6通道,应该够用:1-副翼(横滚)、2-升降(俯仰)、3-油门、4-方向、5-飞行模式切换、6-自动调参。所以无法在接收机里进行3通道与8通道的混控,意思还就是要将这个6通道用好。

谢谢各位解答啊!!!

其实我是用在直升机上的,因为这里懂APM的人多,故来了这里。哦,对了,APM用在直升机上,遥控器应该设为固定翼,还是直升机单舵机模式?  没有发现文章提到啊!!!

网友:
apm输入端,多轴与直升机该一样.1-横滚 2-府仰 3-油门 4-尾舵 5-模式转换 6-外加功能 7-8外加功能,至於接收输出端排列,得看摇控作准,不同品牌 排列不一样的

网友:
官网有很清楚的介绍。

网友:
不是1对1,2对2,3对3------这样吗

网友:
APM2.8接收机接线。

楼主:
谢谢!
这个图早看过了,不能解决问题。
我的问题的前提情况是,我油门不接在APM的3号输出口,这个通道必须接直升机的第3舵机,油门输出必须接在APM的8号输出口(这些请见泡泡的直机APM视频教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这个图早看过了,不能解决问题。
我的问题的前提情况是,我油门不接在APM的3号输出口,这个通 ...

原来直机这样接的啊,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