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x 飞控问题

楼主(2015-07-07):
1、首先的是解锁以后,电机就转!你们是这样的吗
2、电机基本上没有低速。
3、解锁后,飞机侧翻,我是银燕银燕 12A  simonk电调

网友A:
没有哦  电调油门校准了没  按照步骤校准遥控器没

楼主:
我去!,我还了高速电梯的设置,结果电调不自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哦  电调油门校准了没  按照步骤校准遥控器没

全部设置过了,也校准了,解锁后,就侧翻!!我真无语啊!!

网友:
我是f450,我装了两架minix了,都飞的很好啊

楼主(2015-08-07):
问题已经解决来,单是搜星台慢啊!!!!!

网友B:
解锁侧翻是电机序号不对吧,和cc3d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锁侧翻是电机序号不对吧,和cc3d不一样

正解啊,已经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解啊,已经解决了

楼主:
现在飞机用GPS飞,还是 不稳定,要不停的修正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飞机用GPS飞,还是 不稳定,要不停的修正

重新矫磁罗盘,检查电机是否装正。不行升级下固件试试。需要注意mini x 油门收到%5以下自己加锁,结果就是飞机直接自由落体,解锁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矫磁罗盘,检查电机是否装正。不行升级下固件试试。需要注意mini x 油门收到%5以下自己加锁,结果就 ...

老在同一个地方飞,也需要校准吗!

网友B:
重新布置机身设备后都需要校准,让磁罗盘适应机身磁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布置机身设备后都需要校准,让磁罗盘适应机身磁场

上次炸鸡后,GPS掉了下来!所以要校准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