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级航拍机
飞越Tarot 680 动力问题急请教

楼主(2015-07-07):
各位,我用
飞越Tarot 680 机架,用6S朗宇4108,480KV,13寸桨好,还是用3508
电机
12寸桨,4S
电池
的好呀,现在很是犹豫想不好,有哪位高手可以指点下?

网友A:
12寸桨,电压看你喜好和负载

网友B:
用6S朗宇4108,kv380,配1555的桨。我650的架子,用6S朗宇4108,kv380配APC1447的桨

网友C:
学习中,也在准备650

网友D:
我是碳纤电机座的680,目前是ld3508,380k v,12寸垃圾桨,6s5200电池,空载电池放至3.9大概飞10分钟,放至3.6应该是15分钟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