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奇怪的抖动,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5-07-08):
很奇怪的一个现象,油门在特定位置60%左右飞机就会抖动,降到60以下或升到60以上都不抖,升降幅度哪怕只有1%立马不抖~
飞行情况,gps模式下非常稳定,姿态模式下风吹会飘点,但幅度不大~由于是初次试飞,只实验了悬停,没有走航线或机动动作~
配置
某500轴距4轴
naza m飞控刷的v2
E800套装加620s电调
1345快拆桨
穷人的osd
飞某图传
某品牌6s/5200ma
天地飞9
狗2轴云台
山狗摄像机
机重3200克左右

求大神指点!!!

网友:
这是典型的共振点,比较容易有效的办法,分别校准螺旋桨和电机的平衡,如果问题不能解决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A:
请问楼主机架是哪家的?折叠吗?多少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机架是哪家的?折叠吗?多少米?
不是折叠的,第一次装鸡鸡没敢用折叠鸡鸡,折叠精度要求更高~
某宝搜da500

网友:
1  机驾强度不够。
2   连接件不牢固。
3   电机没固定好。
4   浆不平衡。

网友B:
把机臂加长4CM

网友C:
可能是共振造成的,把电机,桨换换可能有帮助。另外楼主的这个配置能飞多长时间。

网友:
感觉这个机架太重了

网友:
等股市回稳了就不震了,放心吧

网友:
典型的共振,机架结构问题.尝试机架某些位置贴上厚胶带 改善共振频率.

网友:
这机架看着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共振造成的,把电机,桨换换可能有帮助。另外楼主的这个配置能飞多长时间。

第一次试飞没敢贪飞,BB响设的3.8,17分钟报警,下来电池还有35%的电

网友:
500轴距能上13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机臂加长4CM

大哥指的是中轴机臂还是电机机臂?谢谢!

网友B:
电机机臂。在把感度减低。6S5000的电池飞23分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机臂。在把感度减低。6S5000的电池飞23分钟没问题。

谢!准备材料尝试一下

网友:
续航不错,机架不错

网友:
从来没飞过15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