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OTOR AIR 350 套装 飞四轴带云台起飞重量是多少比较合适?

楼主(2015-07-08):
最近看到了一个350伞折叠机架好可爱。好喜欢这个机架。358g。这个机架上T-MOTOR AIR 350套装(pix+gps+光流超声波+电流电压传感器+OSD)能带上云台吗?动力会不会不够哦?上3s还是4s好?多大容量的电池

网友:
好丑,好重,折叠完了好大……

网友A:
这个轴距 太重了
蓝色工坊的4轴伞折只有150来克
还有个DH410 H4方式折叠只有190克
Air350推荐起飞重量是3s 1.3kg 4s 1.6k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轴距 太重了
蓝色工坊的4轴伞折只有150来克
还有个DH410 H4方式折叠只有190克

DH410 用久了会不会有松动?这个机架必须用柳钉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DH410 用久了会不会有松动?这个机架必须用柳钉吗?

主要固定螺丝都是自紧或者是M2.5加铝柱 是我们一个航模群的御用机架 至少群里有几十台 反响都很不错 我自己一个因为罗盘干扰炸过一次 电机都摔碎了 机架完好无损

网友:
pix光流目前需要机架震动很小 效果非常差

网友:
让我的2212  2450KV动力看到了希望!

网友:
长得不错,但是这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