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无让镜头向上倾斜的好方法?

楼主(2015-07-08):
本人用的机架是280.机身中间有点高.镜头无法利用上下盖夹住.我镜头是绑在前面两根铝柱上的
这样飞行有时候看不到上面.常撞到树叶.请问有无好方法可以让镜头向上倾斜一点呢

网友:
在邦镜头的尼龙扎头上,加一段软管就行了~ 油机的输油管就可以,实在没有的话,去卫生院要一点废旧的点滴针管也行。。。

网友A:
3d打印,妥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d打印,妥妥的

镜头前的天线用来参考位置吗

网友C:
这多草,看这不闹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镜头前的天线用来参考位置吗

装逼的…首飞就把管子炸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多草,看这不闹心啊

懒的弄了…以前还擦一擦,现在完全懒得弄了,刚弄干净,转身就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懒的弄了…以前还擦一擦,现在完全懒得弄了,刚弄干净,转身就脏了

至少摆拍的时候擦一擦啊

楼主:
感谢以上的朋友热心回应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至少摆拍的时候擦一擦啊

以前拍的,现在连拍照都懒的拍了

网友:
直接螺丝架垫块

网友:
我都是用热熔胶直接焊再下板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3d打印,妥妥的

哈哈,和我的一样,满身血。当然是树枝和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和我的一样,满身血。当然是树枝和草的。

来一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