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遇到舵机干扰图传,郁闷!

楼主(2015-07-08):
布局是
1) GPS在尾部
2) 图传在头部

问题:
每次动舵机,图像就被干扰
1)只留一个尾舵机,没有干扰了
2)不去舵机,去掉GPS天线,基本没有干扰
3)把银燕舵机换成破烂货假冒几元的辉胜舵机,基本没有干扰

天线不管如何放,都不行,请教有无解决方法?

( 终于查明原因了,舵机干扰的不是图传,而是 osd,
     我就是不明白,为何我那做工精良的  CRIUS OSD 问题这么多 ,先是 OSD 一会显示一会不, 而后是受舵机干扰

)
最后的实验: 用铝薄纸都包裹成这样了,干扰一点都没有减少

最后操作原因是: 操作舵机的时候, apm立马供电不足,导致osd异常。(所以不能用apm给osd供电)

网友:
在舵机表面贴铝箔屏蔽试试,用烟盒纸就行

网友:
把干扰的舵机和线全部屏蔽

网友:
和你一样的问题,求解

网友:
换个频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花8元钱去五金店买一大卷铝箔胶(非常有用),然后贴在舵机,图传等等所有可能互相干扰的设备上就好了 ...

谢了,买些回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花8元钱去五金店买一大卷铝箔胶(非常有用),然后贴在舵机,图传等等所有可能互相干扰的设备上就好了 ...

这些铝箔要接地线吗?

网友B:
都换成模拟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换成模拟舵机。

我用的都是模拟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是不用。

不是只有地信号才有反射信号的作用吗?

网友:
bec用的什么

楼主:
没有用bec

网友:
什么飞控

网友C:
还是果断上933吧,其它舵机 就不要折腾了!

楼主:
APM,  跟飞控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果断上933吧,其它舵机 就不要折腾了!

这是5.8G图传干扰,不是增程

网友:
有可能是供电问题

网友D:
你是不是有舵机线被绕成环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不是有舵机线被绕成环了啊?

先是有的,但后来另外接了两个,线没有绕,还是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