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云台自检后镜头总是朝下,怎么设置自检后镜头水平

楼主(2015-07-08):
精灵2云台自检后镜头总是朝下,怎么设置自检后镜头水平

网友:
校准X3通道试试。。。

网友:
我的也一样,反正没弄,不怎么碍事,每次手调一下

网友:
每次拨下滚轮喽

网友:
每次都是开机前将云台方向调整

楼主:
每次拨一下滚轮也不是事,但每次镜头会在草或地上磨一下哎(地面不平的情况下)云台挂在下面已经离地只有一点点距离。

网友:
升级下固件试试看

网友:
我的炸过一次也是这样了,手拨一下

网友A:
通电自检后连续拨动云台俯仰杆,要快,快,一会云台滴滴会自检,大约要一分钟 话说这是imu校准,希望对你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电自检后连续拨动云台俯仰杆,要快,快,一会云台滴滴会自检,大约要一分钟 话说这是imu校准,希望对你有 ...

回头试试,先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