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同轴距4轴或6轴各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15-07-08):
请问同轴距(例F550)4轴或6轴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
其实   没什么区别   只是六轴  升力大一点    稳一点

网友:
有断轴保护!!这个我看来最重要。。断轴不太可能,但是射桨啊,电机堵转啊,都有能力处理。。

网友:
六轴保险系数高,飞行中坏掉一两个电机还能坚持到降落,四轴只有炸,亲历过2次
准备换玩六轴了,就是装机和维护成本高了。

网友:
四轴应该效率高一点 六轴安全一点

网友A:
六轴重一点,负载能力强一点,耗电量大一点,四轴同轴距情况下可以装更大的桨(拉力大一点),四轴机身比六轴轻1/3,飞行时间多1/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六轴重一点,负载能力强一点,耗电量大一点,四轴同轴距情况下可以装更大的桨(拉力大一点),四轴机身比六 ...

这个算法有问题,六轴多俩鸡臂,俩电调,俩电机俩桨。飞控电池图传数传相机云台电池等等都是均摊滴,同样的电机,六轴更容易使电机工作在较低的电流状态,无刷电机,低电流工作效率高,八轴就更好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算法有问题,六轴多俩鸡臂,俩电调,俩电机俩桨。飞控电池图传数传相机云台电池等等都是均摊滴,同样 ...

看图片详细数据吧,F450比550机身电机电调桨轻300g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片详细数据吧,F450比550机身电机电调桨轻300g

说得对,不过动力增加50%,均摊下来,六轴每个电机的负载还是下降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图片详细数据吧,F450比550机身电机电调桨轻300g

这么高大上,什么软件? 手机端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么高大上,什么软件? 手机端的吗?

http://www.ecalc.ch
一个网站什么航模飞机计算公式都有,可以算到所有类型的航模的各种超详细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ecalc.ch
一个网站什么航模飞机计算公式都有,可以算到所有类型的航模的各种超详细数据

非常感谢分享

网友:
6轴会比四轴多传感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算法有问题,六轴多俩鸡臂,俩电调,俩电机俩桨。飞控电池图传数传相机云台电池等等都是均摊滴,同样 ...

你说的有一定道理,可以根据自己配的电机力效表计算,不同情况是不一样的。同等配置,四轴的不一定比六轴效率高,看你的负重在多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