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64位为什么装不了精灵2驱动求助

楼主(2015-07-08):
如题...我在手提上的系统是WIN7 64位的装上精灵2的调参软件..但是驱动怎么也装不上..联不上精灵..软件装一次电脑上COM口就加一次..比如这次是COM9的下一次就COM10了.但是精灵没开机.电脑是显示装好的..但是精灵开机电脑上又出现叹号了...昨晚山东的(蜘蛛航拍)哥们也帮我远程装了一晚上.都不能成功的把驱动装上..是不是要用XP才能用呢.求大神们帮帮忙...

网友:
都可以的

网友A:
DJI官网有64位的驱动  看明白了再搞  我也弄了好久

网友B:
缺少一个文件的、我的是win7 64位安装naza v2调参软件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缺少一个文件的、我的是win7 64位安装naza v2调参软件正常

回楼上的..我现在是精灵驱动装不上.——不是调参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DJI官网有64位的驱动  看明白了再搞  我也弄了好久

我的驱动就是从官网下载的..32/64位通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楼上的..我现在是精灵驱动装不上.——不是调参软件...

晚上给你一个文件,你下载放到指定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驱动就是从官网下载的..32/64位通用的.

要放在指定的文件一起就可以了  自己百度一下 很简单的

网友B:
  http://pan.baidu.com/s/1dDey1Sd
在我的百度云里下载这个文件
把文件放在C:\WINDOWS\system32\drivers路径下
然后连接电脑、打开机器安装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pan.baidu.com/s/1dDey1Sd
在我的百度云里下载这个文件
把文件放在C:\WINDOWS\system32\drive ...

好..我试试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ttp://pan.baidu.com/s/1dDey1Sd
在我的百度云里下载这个文件
把文件放在C:\WINDOWS\system32\drive ...

大哥  我也没有这个路径啊64位的应该怎么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哥  我也没有这个路径啊64位的应该怎么弄呢

就这个路径啊、我的是64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这个路径啊、我的是64位的

谢谢啊,已成功解决,但是另一个软件为什么在有跳过的页面就卡住不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  我也没有这个路径啊64位的应该怎么弄呢

在请问一下  我启动机器后  飞机只有三个电机在动嗯  达到60%的时候  不动的电机才会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这个路径啊、我的是64位的

在请问一下  我启动机器后  飞机只有三个电机在动嗯  达到60%的时候  不动的电机才会转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请问一下  我启动机器后  飞机只有三个电机在动嗯  达到60%的时候  不动的电机才会转

重新做油门行程

网友(2015-08-07):
你可能是阉割版的win7 我也是一台可以 一台不行

楼主:
无论我怎么试都不白搭………为什么就没有大疆的技术人员出现在5IMX这个板块里解答呢……。

楼主:
无论我怎么试都是白搭………为什么就没有大疆的技术人员出现在5IMX这个板块里解答呢……。

楼主:
哎………好失望………为什么发贴这么久……都没有大神来解决问题呢……我的精灵2.…现在还没得调参……我也晕了……

网友D:
xp win7 win8.1都裝過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xp win7 win8.1都裝過沒問題

我也不知我怎么装的………反正………该试的……我都试过了……而且我的精灵是全新的………不是二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