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公司内管理规定

楼主(2015-07-08):
    请正在做此类工作的朋友,或是你们公司是如何管理无人机的一些规章制度问题 包括飞行前检查 电池存放 飞行注意事项等 入库保管和一些最基本的东西 请知道的朋友发给一些参考!!   多谢了
  没办法啊!  公司要求我的作业项目  头大了   请指教指教

网友:
百度没有吗

楼主:
  没有哦!就是先去百度了 无果!

网友:
这个,还是去一些资历老,有经验的公司求教吧

网友:
这个问题牵涉面很广,即便本人有过航空公司地勤工作经验,也只能泛泛而谈。
提到航空器不得不提适航性,无人机也一样,适航性涵盖几个方面(针对无人机可以酌情增减)1.设备属性 出厂日期,服役时长,关键部件定期维护记录,总之关于飞机的维护数据越全越好,比如昨天某架无人机进行了润滑处理,但是没有试飞,这个必须有记录可查。其次是故障级别划分,故障有大有小有轻有重,预先以适航威胁程度定义故障级别,飞机不是不能带故障上天,而是要考评故障界别,当然无人机领域标准可因地制宜。然后是转运及配套设施,小型机微型机转场没有太特殊的要求,但至少地理位置移动超过多少距离作业前是否要重新校准地磁偏量(举个栗子),还有电池的分类管理及设备档案,电池每次充放是否应记录下基本参数,设备档案里应有详细譬如出厂日期,充电次数,物理及电气损坏级别记录,另外无人机的停放区域环境要求,电池存储区域环境要求。
飞手及云台手这边的管理章程类似于航空公司飞行部,主要是操作规范管理,资历认证和飞行经历评定,这个需要一些创新和借鉴,航空公司的机长评定中重要一条是无事故及事故征候飞行总累计小时,飞手和云台手也可以建立类似飞行经历档案。资历认证可沿用民航总局相关规定。
回到维护这块也要建立并逐步完善维护大纲,可以细到每一个维护动作都有明确的书面说明和指示,不用凭记忆做任何动作即便是再熟悉不过的操作(老美就是这种理念),这样标准规范的操作对维护者是一种保护,这样的标准操作后上天再发生的事故应归入意外范畴而与维护者无关,当然无人机领域责任没这么大,具体标准因人而异。另外一点容易忽视的是飞行器的定期检查,通常维护手段趋向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病不去管它,可借鉴民用航空器对应飞行小时有不同级别的定期检查,从100 小时一检到2000小时的大定检,具体级别定义也因地制宜
差点少了一点就是航材管理,尤其是重要部件,必须有完善的出入库管理,完备的设备档案,最极致的情况就是无人机上的每一个部件都有据可查,当然最好也因地制宜依成本而定。(完  恕无后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