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款250机架怎么样?

楼主(2015-07-08):
这款250机架怎么样? HMF图腾Q250穿越我新手,求好飞,稳定的配置,谢谢。

网友:
这个鸡架不好,不方便摆设备

网友:
这个机架只能目视飞行,没空间装摄像头和图传神马的。。

网友:
确实不能放太多的设备。

网友:
微型摄像头,小4或6通接收,小发射差不多能放下,我的240跟这个差不多,是我的穿越主力。

网友:
我有个qav机架扣扣2848796089

网友:
可以...我用过,装过cc3d和玉兔飞控,用玉兔的话电池只能放机架下面,用cc3d的话可以放机架上面。摄像头可以装,但是要用飞跃和奥姆威那款微型的摄像头.

网友:
我用过,非常的不错,很结实,也很好布线,板材是沉金版,做工非常之不错

网友:
瓶子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