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穷志不短,自制十字盘调平器!

楼主(2015-07-08):
好不容易弄了个直升机,听说十字盘调平还有专门的工具,我这二五眼睛凭眼睛看也不行啊(没有木匠那眼力),上网找找吧,一个调平器最便宜也要20多元,加上邮费30多了,不甘心啊,于是乎自己弄吧,山狗拍的照片,各位大侠对付看吧1、电动450备用的大齿总成,现在不玩电的了,

2、把中心座拆下来,

3、以前山寨450的十字盘,塑料的,也不准备用了,拆了吧,把内盘拆掉,

4、把球头都拆下来,我发现以前的有副翼旋翼头总成好复杂啊,能拆下来好多球头和螺丝,现在的FBL、DFC旋翼头都简化了那么多,为啥还那么贵。言归正传,都扣过来,三个爪还是很平整的。

5、把之前拆下来的大齿轴承座用胶粘到十字盘外盘的底部,对准中心点,这个就得靠眼睛了,别偏差太大没关系。

6、完工

一会试试效果如何,怎么这也比眼睛看强吧

网友:
一根绑扎带就搞定了。。。

网友:
呵呵,太看重调平了,其实这个东西也就是个差不多,飞得好,关键不在这里,如果要调平,搞一个两脚的平杆,将两脚压在滑盘上,再让杆靠到主轴上,只要平杆水平,滑盘就八九不离十了,杆子长,精度比这个高。

网友:
完全肉眼看

网友A:
不错,支持DIY。4楼别泼新人凉水,魔界憨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支持DIY。楼上别老是泼新人凉水,魔界憨豆。

人家不是新人了,都中将了…

网友:
磁铁+铁丝调平不用拆头

网友B:
一跟焊锡丝就搞定,比这个方便好用。

网友:
扎带简单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跟焊锡丝就搞定,比这个方便好用。

求焊锡丝调平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焊锡丝调平方法

焊锡丝帮在旋翼头或者主轴上,然后用另一头对准十字盘的一个角,转动主轴,当达到另外一个点的时候,就知道是高了还是低了,如果合适就继续转到第三个点,这样就调平了,前提是焊锡丝要绑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支持DIY。4楼别泼新人凉水,魔界憨豆。

呵呵,你不憨,但请你看看这个;把之前拆下来的大齿轴承座用胶粘到十字盘外盘的底部,对准中心点,这个就得靠眼睛了,别偏差太大没关系。大齿轴承会有与主轴的误差,这个误差就足以让每次检查自欺欺人,要不是这项工作不是很重要,肯定会产生大麻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错,支持DIY。4楼别泼新人凉水,魔界憨豆。

呵呵,你不憨?但请看这一段;把之前拆下来的大齿轴承座用胶粘到十字盘外盘的底部,对准中心点,这个就得靠眼睛了,别偏差太大没关系。楼主说得对,对不准备中心不要紧,但由于有轴承,每次测量都有可能与主轴有看不出来的角度,而水平误差会放大,每次测量就是自欺欺人了,好在这个平对目标影响不大,也就是自欺欺人,肉眼都能完成的工作,不要这个东西也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你不憨?但请看这一段;把之前拆下来的大齿轴承座用胶粘到十字盘外盘的底部,对准中心点,这个就得 ...

我是把轴承座粘到大轴承外圈了,角度始终是垂直的,不是镶嵌到轴承里了

网友:
肉眼调个大概。。实际飞行再慢慢调整吧。。

网友:
我也能完全肉眼看

网友:
一根细铁丝搞定,很精确!

网友:
精神可嘉,买个调平器简单不贵

网友:
新思路,好。

网友:
有创意,以前我也试过,用水平气泡,其实方法很多,重要的是去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把轴承座粘到大轴承外圈了,角度始终是垂直的,不是镶嵌到轴承里了

是这样的,要想那个滑盘基体与主轴垂直,一定要有足够的导向高度,没有是不行的,你去看那个销售的调平器,高度如何?

网友:
炸过的十盘有可能变形哦

网友:
一根焊锡丝或者一根扎带搞定,简洁方便。

网友:
走自己的路 让别人无路可走

网友E:
创意很不错,不过这个东西。其实没有什么用。
FB年代重心影响斜盘,FBL年代,别说偏1~2度,10度以内不是问题。(偏再多就该找个医生看看眼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创意很不错,不过这个东西。其实没有什么用。
FB年代重心影响斜盘,FBL年代,别说偏1~2度,10度以内不是问 ...

同意,肉眼看,偏一点没关系

网友:
俺前年也做了一个,只是没用十字盘外圈。你这个不错。

网友:
有贫意!我新人那时也是很有创意的!但现在也是一根焊锡丝就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