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鹰500无法启动,风扇换掉无数心真的好累。。。

楼主(2015-07-08):
黑鹰放了两年,现在清理了发动机和化油器,换了新火头,然后就打不着了,因为不记得初始油针位置,基本上主副油针所有位置和姿势都试过了,徒劳。。。这期间风扇又换掉两个,我已经没有备用的了。。。求玩这机机的高手帮忙说下油针,还有这磨人的风扇怎么整,谢了先~~~

网友A:
我一般都是把发动机拆下来,绑板凳上,在装上桨,调好了才上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是把发动机拆下来,绑板凳上,在装上桨,调好了才上机的,

是装那种固定翼的小奖启动么?你的主副油针一般几圈

网友A:
在不清楚油针位置时,我是这样调的,先退出副油针,在关死主油针,在

网友A:
在不清楚油针位置时,我是这样调的,先退出副油针,在关死主油针,在关死副油针,然后主油针退1.5圈,副油针2圈,风门最大,启动看看有没有爆然声,一般都有的,启动不了,细调富油针

网友A:
我没有黑鹰500,所以只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黑鹰500,所以只能…

谢谢啦还是

网友:
用点火器插在火头上看一下亮不亮,在检查化油器是否进油。吸进点油看一下压缸怎么样目的就是检查一下缸压密封的好不好,要是太过于富油了就把火头淹了也打不着火,建议楼主把发动机拆散了都把零件清洗一遍,再装上启动。期待启动视频!

网友:
启动时看一下化油器上面的进气口,大约1.5-2mm这样就可以启动了,太小了也不行。注意安全@!把大小桨都拆了再发动哦。

楼主:
发动机刚洗过的,你说的这些都没有问题,我也是纳闷了,今天回去打算换油,之前用的top15%,但是放了两年了,可能是油的问题,谢谢你了~~~

网友(2019-06-05):
引用 楼主:
发动机刚洗过的,你说的这些都没有问题,我也是纳闷了,今天回去打算换油,之前用的top15%,但是放了两年了 ...

不知道启动了没 我刚买了个二手的  塑料风扇真是垃圾  让我用ab胶把风扇添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