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穿越 自稳模式求助

楼主(2015-07-08):
问题:自稳模式起飞(默认参数),虽然抖得厉害但可以控制。但是飞一会或飞高一点或者什么时刻会忽然自动加油门,这时即使我把油门拉到底也没用。大概2秒后油门杆才会重新起作用。每次都是这样。重置参数依旧。。求助。快爆炸了。。。

网友A:
APM默认参数自稳模式下不应该抖动过于剧烈,请补充下是否做了电调校准和油门行程校准,电调是否启用了刹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默认参数自稳模式下不应该抖动过于剧烈,请补充下是否做了电调校准和油门行程校准,电调是否启用了刹车 ...

你好 我用的乐天10a电调 校准了油门行程。没有刹车选项。电调校准是什么?

网友:
这GPS的位置,好屌!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用的乐天10a电调 校准了油门行程。没有刹车选项。电调校准是什么?

额,确切的说应该是确认电调与接收机连接后,油门行程校准过没,还有APM基本设置里的遥控校准过没?
另一个说法就是APM固件版本是3.2.x以后的话,有可能出现莫名原因抖动,我的450也有这个问题,深受其扰

网友B:
我的穿越也是用的apm默认参数同样斗的厉害,调了一下参数就好了,现在飞起来很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穿越也是用的apm默认参数同样斗的厉害,调了一下参数就好了,现在飞起来很稳

我不怪他抖,问题是老是自己爬升。。。油门还短暂失效

网友:
自动调参一下 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怪他抖,问题是老是自己爬升。。。油门还短暂失效

应该还是斗引起的,你挑挑参数试试看

网友C:
换少一号的桨或不同品牌的桨试试吧, 我用APM2.6, 320机架, 20A乐天, 2206... 如用7035xx桨, 直接抽筋油门失控, 就算将所有感度及P调到最低也一样, 不排除桨的动平衡太差震动过大, 令加速度计严重失准引起, 换回6040立马稳定下来 !!

网友:
换atg桨
加高gps(如果开了gps的话)
检查一下气压计黑色海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少一号的桨或不同品牌的桨试试吧, 我用APM2.6, 320机架, 20A乐天, 2206... 如用7035xx桨, 直接抽筋油门失 ...

谢谢 我试试!

网友:
两个摄像头,还不如换大一点的电池。

网友:
你这个多大电池  飞的了多久?   为什么不用NAZE飞控呢

网友:
电调行程校准要做,另外看你这个GPS的安置方式,磁力计与电机干扰的校准(compass motor calibration)也要做,不做就乱飞。

网友D:
目测抖是PID不对     突然油门  是因为你是不是 3.2.1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测抖是PID不对     突然油门  是因为你是不是 3.2.1固件

3.2.1有油门问题?现在纠结的就是油门不好使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3.2.1有油门问题?现在纠结的就是油门不好使啊。

反正我刷了3.2.1 油门不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怪他抖,问题是老是自己爬升。。。油门还短暂失效

震动偏大引起的连锁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