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50空翻时突然失去动力翻滚着掉下来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7-08):
掉下来那一刻以为是电调过热烧了或者焊接虚焊融了之类,可是重新上电发现一切正常,那么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突然停车的?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螺旋桨打到电源线了。

网友B:
首先确认下失控时,电机运转情况,是4个同时停转的话这方面的原因应该可以排除,设想4个电机电调都因各自的故障停转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可以从几个可能的方面做些判断
1.通讯方面,a没设失控保护模式 与接收机的通讯瞬断导致的有木有?b 还应该确认电调线到飞控的连接
2.飞控方面,又分软硬件,硬件:陀螺仪感度不匹配,飞机姿态变化过于剧烈有木有?,软件方面飞控参数是否合适,以前同样的翻滚做过没?飞控单片机能否承载过剧烈的姿态变化计算?(不知道楼主飞机失控时是整个翻滚的那个刻度失控,比如一圈360°,在多少度时失控的)
3.动力组 电池性能是否稳定,检查到电调和飞控的供电,任何可能引起供电瞬断的隐患都不容忽视。
其他的各位再补充

网友:
楼上分析的很清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螺旋桨打到电源线了。

没有,电源线没有断没有伤,掉下来的时候机臂都断了电源线还插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确认下失控时,电机运转情况,是4个同时停转的话这方面的原因应该可以排除,设想4个电机电调都因各自的 ...

感谢您如此详细的分析,通过您的分析我回想了一下,只有两个原因,一是姿态变化过于剧烈飞控傻了(cc3d也这么容易傻?) 空中停车是在飞机大约刚竖直时停转的
二是可能瞬间断电吧,但是具体哪部分瞬间断电也不好排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如此详细的分析,通过您的分析我回想了一下,只有两个原因,一是姿态变化过于剧烈飞控傻了(cc3d也 ...

其实可以简单模拟再现一下飞行环境,即可判断是否供电偶然性瞬断,是偶然瞬断的话属于随机事件,模拟的过程很可能不再出现。
如果是飞控算法出错也可以大概测试得出来。
具体步骤: 飞机置于一人手上,另一人解锁飞机轻推油门至悬停大小,手持者然后手动施加飞机180°的旋转,各个方向都试一试,角速度可大可小,看电机运转情况。不过一定要注意安全咯!

网友C:
我只越到过一次,是失控。

网友:
我遇到过多次,最后怀疑是电机卡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越到过一次,是失控。

我觉得失控不太可能,距离不远,而且压根就没失控过

网友D:
也可能是电调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可能是电调有问题了

下午飞什么问题都没有

网友E:
电调给电机电流大了,给飞控的供电没有跟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调给电机电流大了,给飞控的供电没有跟上

额,飞控的电流不是很小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额,飞控的电流不是很小吗?

具体不清楚,但是我朋友说他测过,电调输出的电压会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具体不清楚,但是我朋友说他测过,电调输出的电压会减小

找不到原因心里总是怕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不到原因心里总是怕怕的

后来他用单独BEC给飞控供电,就解决了

网友F:
可能堵转,电调重新校准,我的后来就好了

网友G:
我有一个电调烧过的电机,换电调以后平着运转正常,竖起90度立马停车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我有一个电调烧过的电机,换电调以后平着运转正常,竖起90度立马停车

是在整个飞机上还是只接遥控啊,在整机上会有这种现象,竖起超过90度,飞控出于姿态计算会让它停,只接遥控的话就要研究下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在整个飞机上还是只接遥控啊,在整机上会有这种现象,竖起超过90度,飞控出于姿态计算会让它停,只接遥 ...

只接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堵转,电调重新校准,我的后来就好了

可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没有切手动模式,全油门推,有时会有这种风险

翻滚肯定是要手动模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虚焊

应该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I:
桨断了

掉下来的时候,浆没射没断…倒是把机臂炸断了…

网友J:
我觉得。,。。应该是射浆了

网友:
虚焊的可能性还不小,我以前觉得PCB这种东西是无坚不摧的,但经历3次明确原因的坠机后,每次坠机后都要仔细检查PCB

在我的几次坠机经历中,2次是数传电源稳压IC虚焊,现象非常奇怪,飞着飞着只要动作一大,就开始拼命转圈并爬升,持续接近10秒钟,差点就飞丢了。后来看了一下是我焊上去的1117-3.3受力过大,焊点裂了……
还有一次是上次摔下来后数传天线附近的电感直接摔掉不见了遥控距离缩短到只有20多米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觉得。,。。应该是射浆了

掉下来的时候浆都还在上面呢

网友K:
不是飞控傻了 而是你没有设置一个参数
我猜你是在空翻到顶的时候完全失去动力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是飞控傻了 而是你没有设置一个参数
我猜你是在空翻到顶的时候完全失去动力的吧?

什么参数?

网友K:
记不得了...默认参数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记不得了...默认参数翻的?

默认参数翻不起来吧,必须手动模式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