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遥控器控制夜航灯的开关?

楼主(2015-07-08):
如何通过遥控器控制夜航灯的开关?需要买哪些东西?

网友A:
买个舵机就可以了
舵机触发一个开关或者把舵机电路板改就可以

网友B:
上淘宝买个控制板吧。。。。没多少钱

网友C:
楼上的说了,买一个控制板,使用接收机上的闲置通道设置就可以

网友:
买一个控制板

网友:
有专用的夜航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淘宝买个控制板吧。。。。没多少钱

淘宝上的都是控制机臂上的灯的,可以变换闪灯模式,我想控制前置照明,只要能控制开关就行了,fpv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说了,买一个控制板,使用接收机上的闲置通道设置就可以

淘宝上的都是控制机臂上的灯的,可以变换闪灯模式,我想控制前置照明,只要能控制开关就行了,fpv用的。

网友:
  模型车灯 第三通道 (升级版) 控制开关 远程控制车灯开启 关闭
淘宝搜索上面关键字、这里是专门做灯的有多种、可以问问看你需要哪种

网友:
控制板了,妥妥的

网友(2020-07-29):
引用 网友A:
买个舵机就可以了
舵机触发一个开关或者把舵机电路板改就可以

唔舵机电路板怎么做成开关啊,就是供电的正负极不能动然后第三根线和负极导通就可以改变评率但是貌似不能直接接插口的正负极啊好像会短路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