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UTABA大九(t9zhp wc2)电池问题

楼主(2015-07-08):
最近翻出来原来大九,想继续用,但是电池没电了,买新的电池的话发现接口和现在的不一样,有前辈改接口用锂电么?另外现在2.4G的发射模块可以换上去用么?

网友A:
用8节低自放电镍氢电池把电池换掉。

网友:
,,我擦,老古董了,,,啊

网友:
别改了,把电池盒打开,换掉里面的8节电池,就重新可以用了,效果同原装.改了就贬值了,还得调充电参数,麻烦.

网友B:
2.4G的发射模块可以用futaba的TM-8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8节低自放电镍氢电池把电池换掉。

谢谢,不改锂电了 换电池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这个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06222

很详细啊,就按这个方法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G的发射模块可以用futaba的TM-8

多谢,可以用2.4g了

网友:
是沒問題的˙˙˙我自己也在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不改锂电了 换电池去

正确,如果简单的换锂电会导致电池盖盖不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这个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06222

厉害!

网友(2015-12-14):
楼主,你好。问一下,有那大九电池仓里那五针电源接口定义吗?那两针是电池的正极和负极?谢谢了。

网友(2024-03-23):
将原机电池盒内8节450MA镍铬电池拆除,更换3S  11.1V  2200MA 锂电池(22.7厚,24宽,99长.单位MM)     26元钱,咸鱼上有卖,该电池正极串接3个1N4007二极管降压为11.6V  就可以装在原机电池盒内,经试验满电后可以使用连续6小时,不妨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