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车内FPV方案

楼主(2015-07-08):
我的车内FPV

下一步就是车顶装一部ATT,然后放一个转发433了。飞多轴飞固定翼都行。大家有更好的方案求推荐求指导求分享!

网友:
看起来好爽

网友:
烈日当头,等爱机升空后,开空调坐车里,等耗完电池安全降落!想想就口水不止

网友:
无人机地面站

网友A:
还可以开着车跟(最好2个人),把飞行距离延到最长,就像“放无线风筝”,想想又是一地口水,真爽!!!

网友:
这个确实爽。。。。。

网友:
顺便提个建议,把信号集成到车载显示屏上,还有车载电源是12V的哦,可给图传等需要12V电源的设备供电。祝爽飞!

网友:
帅啊,我很久以前的想法,可惜迟迟没有实现,你实现啦!

网友:
其实你车要是有导航的话都没必要要屏幕..因为倒车影像一般都是av输入而已..
包括aux其实有的也可以输入视频的

网友:
这只是图传信号的传输方案,那无线电遥控信号怎么传输的车外。

网友:
EDUP 电脑上的玩意都请出来了 高手在民间

网友:
可以直接连接在汽车自的的显示屏上吧

网友:
既然在车里,老外都用夜景电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开着车跟(最好2个人),把飞行距离延到最长,就像“放无线风筝”,想想又是一地口水,真爽 ...

支持,这个想法好。

网友:
在车里,控的信号会不会被阻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这个想法好。

这个想法老外都玩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