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收机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5-07-08):
我是个新人,请教:多数接收机的电源是4-6V左右,而一般飞机电源是1S-3.7V,或2S-7.4V,或3S-11.1V,怎么给接收机供电?我想组装一个好小子固定翼,店家给的套件没有接收机,我的控是D7E,加入了A7105和NFR24L01两个模块,

网友:
多数是电调供电。电调连接接收机的三条数据线中,有两根就是供电用的。只要电调与电机、电池匹配就行。供给接收机的电源电压是稳压的。

楼主:
BEC是什么?

网友A:
早期的控,工作频段在72M、40M、27MM等时的接收机电源都是6V左右,低于4.5V多数就不能工作了。新控基本都是2.4G智能跳频的,接收机可以用1S锂电供电(电压3.7V)。现在的动力多为无刷电机,必须使用电调,电调接接收机的同时就可以给接收机供电了。实验过2.4G类的接收机,用4节5号干电池(6V)、单节(1S)锂电、电调直接供电、其他设备的BEC口,都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期的控,工作频段在72M、40M、27MM等时的接收机电源都是6V左右,低于4.5V多数就不能工作了。新控基本 ...

1.谢谢指点,是不是电调给接收机供电的同时,通过接收机就给各个舵机和电机供电了?2.还有一个更初级的问题,不同品牌的接收机接连接舵机、电机的三针插头是相同规格的
   吗?这种插头叫什么?有哪些规格?有的套件说是焊好的,能和所有的接收机配套吗?
3.有的接收机带铜管的天线26厘米长,为什么要那么长?是不是可以自己剪短一点?

网友:
1电调给接收机供电的同时,其他接入这个接收机的舵机也都是由这个电调(通过接收机)供电了。2现在的舵机插头都是通用的,据说叫“杜邦”头。3天线的长度和遥控器的工作频率有关,当天线长度是波长的1/4时,效率最高,通常发射机的天线多数为谐振状态,即长度为工作波长的1/4,接收机天线长度多数也处于1/4,短于这个长度不是不能接收而是效率较低,但有时为了体积和已经能完成接收也可短些。你所说的26厘米长天线的接收机,我第一次听说,可能信息不准。有些在Mhz频段的发射机天线用拉杆天线,也许有这个长度的。以上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