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utaba的问题

楼主(2015-07-08):
由于长期停留在屌丝装备上,完全不知道土豪物件特性。最近接触futaba,满世界的开关和纯鸟文菜单已经到了头脑体积的极限。里面有个s.bus的东东,有几个问题已经蹦出来了
1.这个功能的原理大概是什么
2.说这个功能的应用要有具备sbus功能的舵机完成,是否其他舵机就根本无法达到
3.这个功能有什么会干扰其实现
4.里面用到的集线器是否就是y线?
5.舵机使用前是否要经过设置
暂时这些,请大神帮忙解释

网友:
楼主不如直接百度

网友:
sbus就是所谓总线,可摇sbus舵机及模疑舵机,不论接那种舵机都得买专用转接头才行,sbus扩展接口,模疑舵机解码接口,不能互换,也不是Y线
SBUS单线接在PIXHAWK便能有14个通道可用,只要控有14通就行

网友A:
sbus只用普通的三线即可实现多通道,例如futaba的6208接收机与大疆naza v2的连接可以只用三根线-两根电源,一根信号,即可实现8个通道的输入。

网友:
不加飞控的话不建议用,因为还需要转换模块,加飞控比如pix,陀螺仪等,可以直接接在sbus接口,简化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sbus只用普通的三线即可实现多通道,例如futaba的6208接收机与大疆naza v2的连接可以只用三根线-两根电源, ...

你和你的楼上好像有点不同哦。上面说那个集线器很特殊,你的意思是说那玩意本身就是做的好看点的y线

网友B:
SBUS是futaba的一种串行总线
用起来类似以前的PPM信号(原理大不同),都是一根信号线里面可以传输很多通道的信号,所以说连接多轴飞控啥的,一根线就能轻松搞定
SBUS本质是一个波特率为100kbps的反电平串口,传输特定的数字协议来传输每个通道的输出值
这也是与普通舵机插口以及ppm信号的最本质区别,这些端口的信号虽然是数字信号,但是仅仅是通过测量脉宽或者间隔时间来实现输出值的获取
SBUS则类似于网线一样,带协议的数字输出
所有说SBUS普通舵机是不能用的
一般来说。。。SBUS都是直接连飞控的,F记的确是有SBUS接收机,不过哪价格,真的是土豪
没有必要

网友:
哎,天九用户只能飘过了,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SBUS是futaba的一种串行总线
用起来类似以前的PPM信号(原理大不同),都是一根信号线里面可以传输很多通 ...

又是串口又是协议的,很懵
换句话说,没有专门的sbus接收就没法用。普通辉盛舵机没法用,一般的y线也没法用,对吧。一定要蹦土豪坑里才能用既然带什么协议啥的,是不是具备sbus功能的舵机一定要在用之前进行设置?比如说futaba的控后面有个舵机接口,用之前在那进行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又是串口又是协议的,很懵
换句话说,没有专门的sbus接收就没法用。普通辉盛舵机没法用,一般的y线也没 ...

飞控若有SBUS接口就可以只用三线连接实现多个通道的输入。而具备SBUS功能的接收机(例如6208)——其具有一个SBUS接口和8个普通通道接口,如果你仅使用普通舵机(模拟或数码),那么久必须接在这8个普通接口上,例如直机的斜盘舵机。

如果你要使用SBUS接口连接舵机,就必须要使用一个SBUS扩展器,然后通过扩展器连接各个舵机,且舵机必须是专用的SBUS舵机。

还不清楚的话就去百度文库搜索我翻译的T8FG完整版说明书看第30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又是串口又是协议的,很懵
换句话说,没有专门的sbus接收就没法用。普通辉盛舵机没法用,一般的y线也没 ...

不是土豪 没用过SBUS舵机 不清楚
不过肯定的是必须得对舵机进行设置
因为SBUS总线一套线里面包含了16个通道的操作信息
你必须指定这个SBUS舵机的通道,不然这个舵机怎么知道他该跟着哪个通道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土豪 没用过SBUS舵机 不清楚
不过肯定的是必须得对舵机进行设置
因为SBUS总线一套线里面包 ...

这也不对,按官方说sbus总线,无限通道,发射机带多小通道就能多小通道,通道只受限於发射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若有SBUS接口就可以只用三线连接实现多个通道的输入。而具备SBUS功能的接收机(例如6208)——其具有 ...

好像懂点了,但是很明显不死心,我用垃圾舵机试试去,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