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大肚子

楼主(2015-07-08):
电池大肚子还能不能用,会不会有危险?(涨得挺厉害的用手按会凹下去)

网友A:
电压控制在3.7v左右  放冰箱软冷冻     放进去3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控制在3.7v左右  放冰箱软冷冻     放进去3天

不会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控制在3.7v左右  放冰箱软冷冻     放进去3天

确定有用吗

网友B:
这个程度没有问题 保险起见外面裹一层胶条 不破皮就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程度没有问题 保险起见外面裹一层胶条 不破皮就没事

还是打算换了吧,我同学的格式,各种过放各种摔,满电放2个月,一点事情都没有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 想知道这种电池该怎么处理掉 直接扔垃圾堆?

网友:
我前两天把控上的电池充大肚子了,放了两天就好了,继续用

网友:
我的电池一般稍微有点大肚子 放冰箱几天就好了

网友:
就放冰箱冻一冻

网友C:
冷冻还是冷藏?

网友:
我也有一块,鼓起来了,但是没这么严重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是打算换了吧,我同学的格式,各种过放各种摔,满电放2个月,一点事情都没有

你同学的格式也是挺牛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同学的格式也是挺牛逼的

对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啊

几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几s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肥吹个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肥吹个电?

系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冷冻还是冷藏?

加冰还是加糖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电压控制在3.7v左右  放冰箱软冷冻     放进去3天

100%----4.20V
90%-----3.97V
80%-----3.87V
70%-----3.79V▲
60%-----3.73V
50%-----3.68V
40%-----3.65V
30%-----3.62V
20%-----3.58V
10%-----3.51V
5%------3.42V
0%------3.00V

你说的3.7V还剩一大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100%----4.20V
90%-----3.97V
80%-----3.87V

理论太多了  自己实践实践  我的电池一般就这个电压在冰箱 提前做好预防怀孕   轻微怀孕放进去几天就消了

网友:
生下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