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 塑料四轴穿越机首飞炸鸡 2206 KV1900 OneShot125 BL12A电调 CC3D飞控

楼主(2015-07-08):
直接上视频~

电机致盈2206 kv19006045桨
电调 dalrc BL12a OneShot125
飞控迷你CC3d 直针
1300MAH 4S电池
感度太低了,空翻半径有点大,最后炸鸡。。坏了个电机

网友:
求6045桨连接

网友:
请翻转时的手上动作

网友:
手上油门的位置不对,倒飞时推了油门。

网友A:
请教一下银燕12aBL固件加致盈2204/2300kv,一推油门(5%)以内,马达非常不顺畅 想转不想转的现象,是什么问题(全部原厂设置只校准过油门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银燕12aBL固件加致盈2204/2300kv,一推油门(5%)以内,马达非常不顺畅 想转不想转的现象,是什么 ...

银燕电调就有点这个毛病

网友:
楼主操控很好啊,你的机子只推油门起飞飘吗? 楼主是炸鸡炸出来的还是模拟器练出来的?

网友:
楼主技术好啊~

网友(2015-08-07):
这个电调跟蜻蜓12a比各有什么优劣?

网友:
好手法,这个地方也敢玩,我是看到有人的地方就不玩了,掉到人头上可不是好玩的

网友:
真厉害   要是我  早就不知道哪是头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