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AZA航线掉高的问题

楼主(2015-07-08):
我买的NAZA LITE飞控
飞的时候有个问题就是航线飞时,我停杆后,机子会掉高,然后过了1.2秒又慢慢升高到原来的高度

上两个星期我把LITE刷到了V2,掉高的问题忽然就没了,爽飞了一个礼拜,掉高问题又出现了,还是跟LITE版本的一样

想问下大家的也是这样吗?

网友:
我的也有这情况,还没解决。

网友:
我的也有这种情况,还没解决。

网友:
没用过,只能路过帮顶

网友A:
垂直感度调高点试试。

网友B:
垂直感度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V2是4.02版还是4.04版

4.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垂直感度调高点试试。

调垂直感度无用,我试过了。

楼主:
调垂直感度无用,我试过了。

网友D:
apm表示毫无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apm表示毫无压力

APM掉高更厉害!!请问你如何解决的??谢谢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apm表示毫无压力

如何做到的??我的APM掉高特吓人

网友:
我没怎么调啊,apm调参和naza不一样,自动调参然后稍改一下p和i,你naza是不是感度没调好啊

网友D(2015-08-08):
引用 网友E:
如何做到的??我的APM掉高特吓人

我用了一次自动调参,然后参数高了,有些抖,然后就又把p值降低了,你把i 值调高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了一次自动调参,然后参数高了,有些抖,然后就又把p值降低了,你把i 值调高点试试

自动调参出来的值好像是偏高。我都飞出穿越的感觉的,所以掉高严重!看来要缓点飞

网友:
我也一样的掉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