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刚装的450,gv8000陀螺仪,试飞,直机偏右

楼主(2015-07-08):
新手,刚装的450,gv8000陀螺仪,试飞,直机偏右,插电后,尾舵不能回中,请教高手指导,为谢!!

网友A:
偏右是啥意思,不锁尾吗?
不回中是中立点没设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右是啥意思,不锁尾吗?
不回中是中立点没设对吗?

插电自检完成后,尾舵不回中立位,插上电脑软件启动,尾舵立马回中。自旋时,会往右偏,不懂啊,请教。

网友B:
你的什么控,打到HOLD状态(熄火),推拉油门,慢动作摇一下AIL(副翼)和ELE(升降),看舵机跟摇杆比例走不,再看看舵机回中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什么控,打到HOLD状态(熄火),推拉油门,慢动作摇一下AIL(副翼)和ELE(升降),看舵机跟摇杆比例走不, ...

14SG,要动,HOLD,尾舵也不自动回中现在可以悬停,就是一打尾舵,飞机就有点右偏

网友(2015-10-10):
调尾舵机中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