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T8FG遥控器配副厂“睿思凯 ”8通接收油门发抽现象

楼主(2015-07-09):
如题,当时买遥控器的时候就想多配个接收机,原厂太贵了,就配了个副厂的,没用副厂的飞机机,最近因炸机,就用这接收机对各电调电机独立测试,结果发现每个电调在低速,中速,高速定速时都出现每隔10秒就自动提一下油门的动作,电机有明显的加速动作。而且油门最低时,电机不转,电机也会间隔的抽一下,换了几个牌子的电调试了都一样。后来用原厂的接收机测试,电调都是正常的。问题就出在副厂接收机。请问老模们有遇到过类似情况吗?求解答!谢谢?

网友A:
问题明显,换了接收器吧

网友B:
省钱是花钱的开始啊

网友C:
FRSKY的接收还是很好用的,可能这个确实存在问题,厂家问问吧,是否可换。

网友D:
遥控都买得起,还差这接收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原厂的好

贵啊!当时买的时候商家说兼容性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明显,换了接收器吧

就是油门低速有点抖,中高速不明显,其他通道都接了舵机测试了几块电池没问题。飞飞固定翼,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省钱是花钱的开始啊

当时买的时候,就想着多配个接收,不用来回拆接收,谁知道就中枪了呢!就油门有点抖,中高速不明显,四轴是不能用了,飞固定翼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油门低速有点抖,中高速不明显,其他通道都接了舵机测试了几块电池没问题。飞飞固定翼,应该没问题。 ...

飞到天上的东西,有问题就及时换吧,不然等出现问题了,就晚了,因小失大的事,我也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FRSKY的接收还是很好用的,可能这个确实存在问题,厂家问问吧,是否可换。

是啊,这牌子也是挺好的,一直在固定翼上用的,没啥感觉,这次是找四轴炸鸡的原因测电调才发现的。好几年,估计换不了了。固定翼还是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遥控都买得起,还差这接收机吗?

大哥,俺穷啊,设备好几年了,也没更新过呢!当时配这个也算牌子货了,谁知道就中枪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俺穷啊,设备好几年了,也没更新过呢!当时配这个也算牌子货了,谁知道就中枪了啊!

哦,

网友:
我也有一个,摔了两次电动飞机后就再也不敢用了,现在只在地面调试时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