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sd mini 数据显示异常

楼主(2015-07-09):
新的 iOSD 从朋友那儿拿回来一直没用,几天撞上发现动态的数据显示非常不正常,见下图

上面一张是不接摄像头的情况,下面一张是接上摄像头的请情况,刚开始我还怀疑图传或者屏幕的问题的问题,我分别更换图传和屏幕后重新测试情况依然。
请各位大神指点。

楼主:
自己顶一下,在线等

楼主:
没有人碰到过吗?

网友:
升级一下固件

网友:
怎么升级固件?我2个iOSD也是图像不对劲,折腾了几天了,发射机输入电视信号,接收端图像很正常!接入IOSD信号,图像就不对了。用调参软件升级,一个是1.06版的,升不了。还有一个1.02版的,也不让升级,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