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有没有狗3的代用品,用在H3-3D上的

楼主(2015-07-09):
刚学,先练练

网友:
SJ4000 或者 小蚁  然后自己配重。。。都在3..4百元左右

网友A:
SJ 4000  5000 6000都可以 ,边角稍微磨一下就能完美放进去,不需要配重  本人现在亲身使用的SJ5000  小蚁就算了 尺寸大,鹰眼2+是最好的选择700左右完美安装像素还好 就是贵一点但是性价比很好

网友:
SJ5000+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J 4000  5000 6000都可以 ,边角稍微磨一下就能完美放进去,不需要配重  本人现在亲身使用的SJ5000  小蚁 ...

和云台上接口完全不兼容呀?怎么接?
一个接口是Mini USB 一个是 Micro USB.

这个接头

这个接头

网友:
SJ 4000  5000 6000都可以

楼主:
接口不一样的

网友:
二手裸黑狗3

网友:
鹰眼二代萤火虫最佳选择完美兼容

网友:
鹰眼1+~鹰眼2,G3~

网友:
鹰眼2萤火虫可以装在H3-3D云台上,我装过,不过卡进去要比较用力,另外鹰眼2萤火虫一侧有一个下的小按钮和H3-3D的边框有些卡(差不多半个按钮),不过不影响使用。另外使用中发现萤火虫相机电池取下后H3-3D运转的更流畅,感觉萤火虫的参数更靠近GOPRO4

网友:
我以前用行车记录仪硬挂过,效果出乎意料的“好”

网友:
楼上几乎都不是最佳答案,最佳答案是梦工场G3,尺寸重量与狗3完全一模一样,不需要任何配重和削磨。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云台上接口完全不兼容呀?怎么接?
一个接口是Mini USB 一个是 Micro USB.

的用山狗自带的线 ,云台带的是给狗3+用的

网友:
g3吧 便宜效果还行 主要是不用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