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一个三角翼,大家有推荐的吗

楼主(2015-07-09):
多轴板块过来的新手,希望要一个尺寸小,好操作,耐用,最好能够FPV

网友:
自己做啊

楼主:
先整一个成品的熟悉一下。。。

网友A:
先飞起来不炸鸡了再考虑FPV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飞起来不炸鸡了再考虑FPV说

听起来很难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听起来很难啊。。。

很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难吗?

推荐一个品牌或飞机吧大神们

网友:
三角翼么,1340那种好飞适合刚入门的。。什么Z84的虽然好带,但是速度快灵活,基本新手都是炸鸡收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整一个成品的熟悉一下。。。

好多的,三角翼都挺好飞

网友:
买个天行者x5,可以练手,可以fpv

网友:
Z84 非常好飞,我和几个模友都在飞。

网友:
严重同意楼上意见,支持Z84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推荐一个品牌或飞机吧大神们

精灵3和悟挺不错的。值得拥有!

网友D:
Z84推荐。也可以近距离FPV。可以看我贴子有Z84 FPV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D:
Z84推荐。也可以近距离FPV。可以看我贴子有Z84 FPV的 。

谢谢,我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推荐一个品牌或飞机吧大神们

先把MD小赛飞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灵3和悟挺不错的。值得拥有!

有了,这次想飞固定翼

网友(2015-09-06):
引用 网友D:
Z84推荐。也可以近距离FPV。可以看我贴子有Z84 FPV的 。

好过瘾

网友:
我也在找。 发现,做纸飞机那种就好。 降落容易,不伤摄像头。 你做大点就可加图传什么了。

网友E:
其实新手不建议练飞翼,如果一定要的话就练X5,x5是我飞过的最好飞的飞翼,可快可慢,加飞控的话新手很容易上手,但飞x5尽量找场地大的地方飞,因为x5滑翔能力很好,降落需要较长的距离。同时x5非常适合fpv,算是比较省电的飞机,之前试过爬升率能达到10m/s,爬高、穿云神器,机身内空间大,有很大的升级空间

网友:
FMS的三角翼不错,速度快,做工好。如果你从未飞过固定翼,不要一上来就飞三角翼,否则你控制不了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其实新手不建议练飞翼,如果一定要的话就练X5,x5是我飞过的最好飞的飞翼,可快可慢,加飞控的话新手很容易 ...

飞过z-84的放大版fx-61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飞过z-84的放大版fx-61吗?

没有,不过我见过,我觉得相对于同一级别的飞翼,这台机的空间要小点,设备要很紧凑

网友:
就冲浪者练习好了上x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