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座融了

楼主(2015-07-09):
好久没飞固定翼了,今天飞了冲浪者,又把fa3飞了把,一块电没飞完,直接掉下来了。捡起来一看电机座融了,2212kv1000,1045的桨,以前飞得蛮好的,今天飞得也不爆力,怪了。
还有一架kt的,2208-1400,用的8060,四分之三油门半分钟电机就摸不得了,这咋回事

网友:
看看电机有没有堵转

楼主:
电机没堵转,转动很顺畅

网友:
那就是出门没看黄历

网友A:
我都用的是铝合金的电机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用的是铝合金的电机座

正确!

网友:
天气热了。

网友:
电机发热严重。。。xxd的就是这个特点吧

网友:
过载,KV1000标配9050
再加上现在的天气和电机座
蛋疼

网友:
KV1000的2212上1045夏天温度80+很正常,我1700翼展的电滑用的就是这电机,1060桨。以前飞800翼展的EPO ME109,XXD2212KV1400,8060桨,3分多钟下来电机烫手,仅仅偶尔全油门而已……必须换铝座

网友B:
这样应该是电机里面的漆包线短路了,看看线圈有没有发黑.

网友:
新西达是这样

网友:
温度过高

楼主:
天气热有关系,今天把另外一架kt330桨换小了一号,飞起来就ok了,温度摸起来烫手但是能摸

楼主:
而且奇怪的是电机烫的话电调也烫

网友:
夏天热的关系,我用木头的圆的那个电机座,热熔胶粘在飞机上,一会就融化了

网友:
你还牛。敢热熔胶粘。。。不用一分钟就搞定你。

网友:
看来必须铝电机座了

网友:
哈哈 以前我用矿泉水瓶盖做电机座也遇到过这事,后来就改木片了

网友:
天气热,升温快,降温比较慢,当然就温度高了

网友:
可以用硅胶粘,就是固化时间比较长,硅胶耐热性能要好得多,而且不溶泡沫,哥俩好要是不太溶也可以用,不过最好的方法还是上铝合金,那样电机散热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应该是电机里面的漆包线短路了,看看线圈有没有发黑.

你的绝对是正解,因为我以前遇到过,我的四轴直接在空中起火了

网友:
电机线短路了

网友:
明显桨大了嘛。2212也就配8~9寸桨。2208都配5,6寸桨。

网友:
电机这么烫只怕飞不了几次哦

网友:
天气太热了,,桨10寸差不多

网友:
太热了吧

网友:
夏天,人热,东西也热

网友:
铝座还是好点。

网友:
XXD 2212配10寸桨,我飞了1次果断换成朗宇2212,太热了塑料电机座怕融了

网友:
桨大了,我2216 kv1250 才用10寸

网友:
塑料座子只能用在很温和的场合,配桨小一些,自然就没那么热了。

网友:
1045就不是给2212配的,最多9050.只是电机座,电机没烧说明质量很好啊。2208都配8060?看来是配桨思路的问题

网友:
三伏天,我机上的黑色电调连飞了三个电池就停工了,发烫。

网友:
不融才怪